请教下双冀机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1-10-07):
搜了下论坛,好象没多少人发贴。是不是升力大,起飞距离短?

网友:
同样级别阻力小,飞机灵活,在失速低,滑翔能力强。

网友:
双翼机由于上下两翼构成一个整体,与单翼机相比同样强度可以做得更轻,可以适合低速飞行,但附加阻力大所以气动效率低.

网友:
可以简单认为双翼机就是两个机翼并在一块的单翼机。比如说一米翼展的双翼机,可以简单认为是2米翼展的单翼机。
如果机体一样大的话,升力大了一倍自然起降距离短很多。甚至有点风的话,垂直起降都可以。

同样的,因为翼展太大,阻力也会相应地增加很多,所以双翼机速度上不去。

其实双翼机是当初发动机不行时的无奈选择:动力不够,想要增加升力就要增大翼展;翼展太大,机翼太长,机翼强度又会太差。所以就分成上下两片。

等到发动机够强后,双翼机很快就被淘汰了。

网友:
双翼机是属于淘汰的设计,现在主要用途是用于航空展和飞行表演。主要是外形很酷,有别于常规固定翼的结构会给路人新奇的感觉。至于航模,好看就完事了,对于单翼来说并没有任何实用的用途。

网友A:
2楼的说错了吧,双翼确实升力大起飞距离短,但是因为阻力大,飞得慢,滑翔能力很差,不能长时间关油滑翔,稍微关油时间长一点就失速炸机。

楼主:
我百度了下,说是高速时阻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说错了吧,双翼确实升力大起飞距离短,但是因为阻力大,飞得慢,滑翔能力很差,不能长时间关油滑翔, ...

正解,双翼升力大但是阻力也大,所以无动力情况下容易迅速减速至失速速度,真正的滑翔机都是长翼展单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