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关于火头的问题。

楼主(2021-10-07):
OS的火头58,有点小贵。不知道其它 牌子的,象hsp,ASP的火头能一样用吗?

如果区别不大,用哪种号的?

网友A:
能用,但寿命短,容易断丝掉入缸体内拉缸

网友:
用os的吧。比那些副厂耐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但寿命短,容易断丝掉入缸体内拉缸

有同感

网友B:
原来OS8号火头25-30块,现在50多了,虽说品质好也太贵了

网友C:
我丢,os 8号以前卖21的长这么多了。可以用hsp n4火头代替。

网友:
当然没os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OS8号火头25-30块,现在50多了,虽说品质好也太贵了

就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丢,os 8号以前卖21的长这么多了。可以用hsp n4火头代替。

除了寿命,用起来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寿命,用起来一样吗?

一样的

网友D:
试机连坏了三个火头是啥原因啊?

来自微站

网友:
火头还是用贵一点、质量好一点、可靠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机连坏了三个火头是啥原因啊?

火头供电1.5v,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火头工作时是长亮的,甲醇燃烧为火头提供热量。发动机贫油的话,会缩短火头寿命,严重时会烧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