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老款能用3S锂电池吗

楼主(2021-10-07):
13年的华科尔D10老款,一开始用的8节镍氢电池,有次电量不足报警借用了模友的3S锂电(天九的控电),哪知道接电后就出了故障,最后还是返厂修好的,所以一直在用8节镍氢电池,可镍氢电池电量确实不行,飞几个起落就会欠压报警,前几天大滑上天才两分钟就报警,害的我赶紧下来了,D10到底能不能能用3S锂电听讲需要接一个限压电阻才行,怎么弄啊

网友:
我的D10是3s电池,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
老款不知道,但我的黑色d10可以用3s控电。实在不行,应该可以把稳压的芯片换换参数,改改电路啥的

网友:
老款的既然以前上过3S出过问题,那就说明电路板耐压不行的。硬上3S肯定会烧。如果电路你熟的话,可以换稳压芯片试试。如果不熟悉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8节镍氢满电9.6V,3S满电12.6V,差了3V。傻瓜点就是供电线正极串联4个1N4007二极管,能降低2.8V,最好是把电路上输入稳压的部分描出来,对症下药看看最高能耐压多少。

网友:
8节碱性电池最少也是12V,应该可以上3s,如果不放心串一个4007即可。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池3S就好了,一节3.3伏,三节就是9.9伏,和8节镍氢电池电压差不多,遥控器原来的告警电压应该是8.8伏也在3S铁锂电池的安全范围内。正好。
至于用稳压模块或者二极管降压之类的也不是不行,危险之处是你知道什么时候电池会没电吗?

网友:
我的古董FUTABA原来是8节镍氢电池和楼主一样,后来换成3s随便用,电池的电压相差1-2v根本无所谓的,楼主第一次烧坏大概率是电源接反了。

网友:
我的黑色d10可以用3s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