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老款能直接接3S锂电吗

楼主(2021-10-07):
13年的华科尔D10老款,一开始用的8节镍氢
电池
,有次电量不足报警借用了模友的3S锂电(天九的控电),哪知道接电后就出了故障,最后还是返厂修好的,所以一直在用8节镍氢电池,可镍氢电池电量确实不行,飞几个起落就会欠压报警,前几天大滑上天才两分钟就报警,害的我赶紧下来了,D10到底能不能能用3S锂电
听讲需要接一个限压电阻才行,怎么弄啊

网友:
8节5号电池的都能用3S电池,4节的用2S 一直这么用 没出过问题!!!!!

网友A:
串联一个二极管吧,有0.7V压降。

网友B:
我的直接用锂电没问题啊

网友C:
一直在用标准的3s 放电8c那种遥控器电池,没问题啊。我是白色的d10,刷了系统,电压识别都没问题。不知道你说的老款是什么样的

网友D:
3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