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21-10-08):
请问伟力k110的主板支持5v的输入电压吗,想换一个2s的电调然后用降压模块降到5v接到主板上能不能行,另外如果主电机换成2s后,锁尾还能锁住吗,如果不行,是不是要换一个更高转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A:
5Ⅴ不会立马烧,但会飞几个电池就烧了,要不我的K110+k120工程早就成功了,可行的办法是用三块180mah的1S电池,一块给主板独立供电,另外两个串联给电调供电,主马达换更小的1103 kv7800,重量不增2S动力非常棒的飞行体验,就是要三块小池贼麻烦

网友B:
最高供电电压可以去到5.5V,完全没有问题,再高可能会烧LDO(662),板载5V的升压器

网友A:
这个帖子又激起了我搞2S K110的想法,当初搞了两台,飞不到十个电主板烧了两块,怀疑是BEC电压过高,用的15元的5V3A的BEC模块比我的2S电调还贵

当前最急的事情是给M1的电池放电,上次充满一个电就炸坏了舵机,还有两块电池没放电,M1电池飞K120和130X都非常合适,重量轻放电爆

网友B:
我现在用2S带BEC,直接给K100供电,正在试验中,BEC输出4.6V,用的是20A的BEC模块,很小的一个,貌似正常工作,没有异常,有时间再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500&extra=&page=1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又激起了我搞2S K110的想法,当初搞了两台,飞不到十个电主板烧了两块,怀疑是BEC电压过高,用的15 ...

你当时搞的2sk110需要换尾电机吗,主电机动力太强会不会锁不住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5Ⅴ不会立马烧,但会飞几个电池就烧了,要不我的K110+k120工程早就成功了,可行的办法是用三块180mah的1S ...

好的,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供电电压可以去到5.5V,完全没有问题,再高可能会烧LDO(662),板载5V的升压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2S带BEC,直接给K100供电,正在试验中,BEC输出4.6V,用的是20A的BEC模块,很小的一个,貌似正常工 ...

我也试了,确实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2S带BEC,直接给K100供电,正在试验中,BEC输出4.6V,用的是20A的BEC模块,很小的一个,貌似正常工 ...

我曾经用的是不到1克的5V3A的BEC模块,但烧了我两块主板,发热也厉害,估计虚标,昨天刚买了4.2V的5A 模块有点重,4克,你这个20A的BEC估计不可能很小的一个吧,我这个稳流4A峰值5A的都4克,20A的估计至少两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