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v913怎么改尾无刷

楼主(2021-10-08):
v913无刷版像真机,但是尾桨的齿轮间隙有点大导致声音非常吵,而且还有尾电机过热的问题,求问求没有人改过尾无刷,电调在主板上怎么接线,电机应该用多少kv?

网友A:
竟然还有ESKY CPX的像真机壳~~~~老爷机了,想起来上一个玩直升机的年代,4通单桨副翼机,不是这种锤子机,副翼机是相对抗风点的,不过被小小的K100变距的6通机轻易打败
尾巴改无刷一大堆问题,就算改好了也一点都不抗风,这个属于250级别的机子,室内玩太大,室外玩又一点不抗风,你说改它干嘛呢

网友B:
这种电机寿命不久,建议这边换一个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寿命不久,建议这边换一个飞机

对,建议换一个飞机,看看帖子,闲鱼又撸了几百块450配件,K8,。旋翼头,一堆大桨,玩了一段时间大飞机,发现450才是最可爱的小飞机,要不就是飞K110那么小蚊子机,不要飞那种不是小飞机也不是蚊子机的飞机了

网友C:
直升机一炸就麻烦了,少炸机换好飞机是正解。 享受自作乐趣可以折腾旋翼机,享受飞行就上450 ,折腾这个有难度的东西估计能成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ESKY CPX的像真机壳~~~~老爷机了,想起来上一个玩直升机的年代,4通单桨副翼机,不是这种锤子机, ...

哎,后悔入坑的时间晚了,之前的好多好产品都没了,现在想弄那些机壳都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寿命不久,建议这边换一个飞机

其实我有别的好飞机,这个休闲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建议换一个飞机,看看帖子,闲鱼又撸了几百块450配件,K8,。旋翼头,一堆大桨,玩了一段时间大飞机 ...

好的,其实我有450,也有110,玩这个不耽误,这个长的也挺好看,娱乐娱乐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一炸就麻烦了,少炸机换好飞机是正解。 享受自作乐趣可以折腾旋翼机,享受飞行就上450 ,折腾这个有 ...

你说的旋翼机是四轴?不是那个自传旋翼机吧

网友:
旋翼机,一种利用前飞时的相对气流吹动旋翼自转以产生升力的旋翼航空器。它的前进力由发动机带动螺旋桨直接提供。旋翼机必须滑跑加速才能起飞。

网友:
收个M2塞进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0701

网友:
我还有几个250级别的小飞狼西装呢,改天塞M2进去,反正现在M2也不用来练3D了

网友:
小机好,到处都能飞,还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