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arduino四轴空心杯电机负载怎么接?

楼主(2021-10-08):
请教各位大神,arduino四轴空心杯电机负载怎么接?
是要接单片机吗?我现在直接用三极管驱动,B极接单片机,E极接电池负,C极接电机和电池正,
直接上传程序却不转,但是把电脑的USB线也接上去就能转了,很奇怪,也就是说USB线和电池同时供电才能转
少一个都不行,现在该怎么弄呢?把电机接到arduino的正负极吗?也就是arduino给电机供电。

网友A:
arduino用什么供电?
按理说动力电和单片机应该是共地的 应该不存在没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用什么供电?
按理说动力电和单片机应该是共地的 应该不存在没信号的问题

1节3.7V的锂电。

网友A:
加个升压或者稳压?
防止动力输出影响单片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升压或者稳压?
防止动力输出影响单片机工作

B极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升压或者稳压?
防止动力输出影响单片机工作

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够。我一接了电脑的USB立马正常工作。一撤掉USB就停了。
我的板子是nano,我用VIN给它供电,3.3v的,而这块板子是5V的。虽然3.3v可以开机,但是却无法正常工作。
可以接+5v和gnd来解决这个问题么?另外我想用2S锂电来做电源。可以不用降压直接用么?我试过vin还是不行的。

网友A:
你接个充电宝看他能不能工作 可以的话就是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个充电宝看他能不能工作 可以的话就是电压问题

接充电宝试了。确实可以转,但是我的电池还是和USB电源要同时接。是不是要电压到了5V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个充电宝看他能不能工作 可以的话就是电压问题

ok问题解决,谢谢你的帮助。是电压不够。我现在加到2S好像可以转了。可惜其他的线被我弄断了,
又要焊,抽个时间慢慢解决。

网友A:
能用单片机自制飞控也是厉害了
读接收机信号是用的中断方式吗?我听说有pulseIn命令,用舵机测试器试了一下也可以读pwm信号,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与中断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单片机自制飞控也是厉害了
读接收机信号是用的中断方式吗?我听说有pulseIn命令,用舵机测试器试了一 ...

我做的是验证机,没有传感器的,谈不上厉害。用的是arduino,
我用的不是2.4G模块,用的是红外模块。PWM自动中断模式。总之arduino很简单,
萝莉控才是强者。直接stc秒杀商品控。你说的那个舵机可能是用了timer。直接在主函数里面用delay会有很长的延时。

网友:
  arduino只是主控不应该影响电机, arduino 只负责输出pwm信号 => 电调(接pwm信号+gnd)=>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