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480和亚拓470横轴对比

楼主(2021-10-08):
才发现直径一样只是长度长了2mm而且还更软,但价格贵了六七倍,真是坑,刚买了两根78

网友:
78可以说是抢钱了吧。一根棍找个加工厂做一堆才多少钱

网友A:
如果大桨夹轴承是5x10x4的,可以换成5x10x3的,可直接用冰人或飞越470横轴了

网友A:
你可以申请退款了

网友B:
玩来玩去,你会发现以前最爱喷的亚拓才是最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申请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申请退款了

可以吐槽价格,但交易要诚信哈
这是用薄1MM的大桨夹轴承就可以解决断2MM的问题么?
我看2MM刚好差不多是两片中联夹片的厚度,是否可以用薄一点的解决

430碳纤大桨60一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比380大桨还便宜,一直下雨没法试飞,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来玩去,你会发现以前最爱喷的亚拓才是最香的

本来收了一套亚拓500金属大桨夹准备改的,发现是6MM的台阶主轴,480的中联胶圈不够大,要不改亚拓的金属大桨夹很划算,全套大桨夹带横轴和止推轴承才50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桨夹轴承是5x10x4的,可以换成5x10x3的,可直接用冰人或飞越470横轴了

刚到小罗店上看了,480配件栏一大堆轴承品类,但就是没有大桨夹的轴承,估计收到风了下架了哈

楼主:
钟爱MSH480主要是因为安静而且可以用470MM大桨足够靠近大机的稳,虽然尾巴没有X5那么硬,但普通练习足够,X5动静有点大,场地不好找,不想动静太大被驱赶

楼主:
500级的机子用380级别的横轴,基本逢炸必歪,跟之前的小兔子380横轴和主轴一样,39一根横轴不得不考虑长久的炸鸡成本,主轴还好炸两次的都没歪

楼主: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便宜好用的100元的中舵,比DEKO的微舵便宜和靠谱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便宜好用的100元的中舵,比DEKO的微舵便宜和靠谱多了,

100元的中舵?是哪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元的中舵?是哪种啊?

kingmax的,110一个十字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元的中舵?是哪种啊?

我猜很少人用这个品牌,我自己用感觉挺好,我不会暴力3D,无法给测评但暴力炸过一次底板烂了侧板也坏了十字盘舵机都没有问题,而且不是用易碎臂,炸机原因是高速圆周航线过程中尾舵机臂的螺丝掉了高速日地球,大桨稀巴烂,大架夹球头炸飞

楼主:
换轴成功,就是不知道手感是否有影响,就换了大桨夹螺丝端的轴承薄1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猜很少人用这个品牌,我自己用感觉挺好,我不会暴力3D,无法给测评但暴力炸过一次底板烂了侧板也坏了十 ...

kingmax我也在用,不过是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gmax我也在用,不过是飞固定翼

目前只有十字盘版本的,没有尾舵,我的480修复好了这次用的DEKO 5125中舵锁尾一点不发热但又有金鱼尾,,之前用泰世的无刷锁尾标舵几乎没有金鱼尾就是发热奇大,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