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雕刻机的机械原点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1-10-09):
DIY的雕刻机的机械原点要怎么设置啊?就是比如说万一中间停电了,我下一次来电开机时,还可以跑到那个机械原点。还有就是我加工工件时,我可以在机械原点下面的T型槽位置铣几个定位点,这样只要把工件放在那几个定位点,就能快速找准中心,方便双面雕刻。

网友:
一般是装几个光电感应接近开关,mach3里可以设置回原点方式

网友:
在没有限位和原点开关,还要有机械原点,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特别是精雕8.0出的代码有G28,G54,如果看不懂程序,铁定撞机,我都撞了好几回了,好在我不搞外加工,最近我好像摸到一点门道,在mach3里面可以设置,突然断电然后断点继续雕刻没有试过。

网友A:
一般只要装个原点开就行,限位可以不用,直接开机就点开软限位就好,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开机就回下原点,这样每次断电应该都没问题,不然突然断电的话,电机很可能会过冲没刹下来,位置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装个原点开就行,限位可以不用,直接开机就点开软限位就好,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开机就回下原点,这 ...

我用的是维宏卡,原点开关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B:
既然叫机械原点,那就是一种“硬”原点,需要硬件才能实现。。。搞一个光电开关,mach3里设置好,执行回机械原点操作,光电开关被触发,这里就是机械原点,任何时候都能回到这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机械原点,那就是一种“硬”原点,需要硬件才能实现。。。搞一个光电开关,mach3里设置好,执行回机 ...

好的,就是我现在用的是维宏软件,还得去研究下维宏卡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