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7+E6R-E,是我太笨还是遇到了薛定谔的控?

楼主(2021-10-09):
客户给我寄了这玩意让我装飞机上,然后我就遇到了很奇怪的事情。
E6R-E接收机,天线朝前装,升降的自稳正确,副翼错。
后经历多次拨动5通道,重新上电等操作,遭遇了自稳无法开启的情况,以及不知为何副翼自稳正确了……
还有那个MC7发射机,有时候要设置成无混控,有时候要设置成三角翼……
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规律,说明书也很简单,不说言简意赅吧,至少也是说明了个寂寞。

这个组合,不知谁有使用经验的?

网友:
你要先想一想,客户为啥给你寄这个控

网友:
可能这个接收机与定制的飞机配套,

网友A:
我手头10架各式固定翼全是 MC8b控+接收机,惭愧了,还在入门级练习阶段,小有点经验,以供参考,不对之处望大家指正。

优点。飞普通大多数入门级练习机,便宜、够用
缺点。只有自稳和手动  2个模式。飞控陀螺仪其实只针对副翼和升降平衡,说白了可能只有4轴陀螺
          无半自稳功能

接线原则
1、先分清接常规布局固定翼,还是三角翼,还是V尾。只有常规布局固定翼需保留短接线。
2、常规布局固定翼先按序接上各通道信号线。大部分情况下接收机正门朝上安装,天线向前。
3、观察各个舵机方向,以陀螺仪修正方向为准,遥控器修正错误的通道方向。
4、因迁就部分舵机摇臂安装的原因,接收机可以正面朝下安装或天线向后安装。具体原则还是以陀螺仪修正方向为准,遥控器修正错误的通道方向。
5、接收机不能侧装,安装和固定需可靠。
6、三角翼和V尾的布局固定翼,需拔掉短接线,再使用。控无需再设混控设置。
7、接收机自稳状态下,舵机指数依然有效,实际使用期间,感觉手动状态比自稳状态舵量要大些。
8、这个牌子的控和接收机在开机接通的时候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bug,以下是我一些小小经验心得,也是泣血教训。
     通电次序:先确认控开机、指定的机型
                     油门摇杆在最低位,油门锁定功能已关闭
                     确定是手动模式
                     接通电源,有正确提示音,舵机归中。
          无提示音,大概率自检未完成,要么没建立联系,要么舵机就乱来,建议重新按上述步骤接通电源。
     起飞前检查:手动模式操作各舵面动作正常,油门正常。
                        自稳模式下,副翼和升降舵面正常初始位置,摇摆机身,各舵面自动调整正常。
OK了。起飞以后就不会有啥大问题了,每次换电池接通电源都要按以上步骤进行。。。。。。。手上有个别几个接收机经常通电时无反应,或手动正常,自稳错舵。这点尤其要在起飞前细致检查和确认。

正常布局固定翼我在遥控器里面设置过双发差动、襟副翼混动等操作。目前一切正常。
三角翼布局的固定翼,据客服讲不建议设置混控,可能接收机的混控逻辑会和遥控器的混控逻辑相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10架各式固定翼全是 MC8b控+接收机,惭愧了,还在入门级练习阶段,小有点经验,以供参考,不对之处望 ...

谢谢你写了这么多!对照这个遥控器的特点,想想还是挺怪的。

1、接收机混控的思路怪,混控模式在MC的发射机上都普及了吧,不知为何接收机要复杂化。

3、陀螺仪修正的方向会和正常操控的舵机方向冲突,但没有修正正反的设置。
4、接收机安装的前后方向好办,正反应该不可行,飞机的设计已经决定了接收机的安装方向。
8、“控和接收机在开机接通的时候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bug”,这个要命,我也发现了每次的状态有点随缘。

另外,这接收我觉带的不是自稳,而是平衡。舵面角度和飞机的倾角有关,而非瞬时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写了这么多!对照这个遥控器的特点,想想还是挺怪的。

1、接收机混控的思路怪,混控模式在MC的 ...

1、接收机混控的思路怪,混控模式在MC的发射机上都普及了吧,不知为何接收机要复杂化。                                 可以这样理解,厂家就是要一个集成接收机、自稳功能的东西,便宜实用,面对初级玩家,省去复杂的混控设置。接收机内部都已经设置好了。

3、陀螺仪修正的方向会和正常操控的舵机方向冲突,但没有修正正反的设置。
           当然不能修正陀螺仪的方向,这些都是设置好的,只有手动正常操作方向去适应正确的陀螺仪舵机方向。

4、接收机安装的前后方向好办,正反应该不可行,飞机的设计已经决定了接收机的安装方向。
           要是只有一种安装方式,那么是不是造成很多舵机只有一种正确的安装方式。很多时候,载机并不能提供一个适合的平放向前的位置,或者有些舵机的旋转方向不便于不适合只有一种方式安装(副翼左右拉线的选择、升降舵机上下拉线的选择)

8、“控和接收机在开机接通的时候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bug”,这个要命,我也发现了每次的状态有点随缘。
           仔细仔细再仔细,检查检查再检查

另外,这接收我觉带的不是自稳,而是平衡。舵面角度和飞机的倾角有关,而非瞬时变化。
           自稳--自动平稳--自动平衡。。。。。呵呵 汉语博大精深。。。。
顺便说下,严格意义上它是全自稳,陀螺仪负责校准舵量并平飞,同时允许适度手动操作舵面,幅度被自稳飞控限制住,很滚和筋斗都是不可能了。
                 我觉得它对于我等新手很适用,主要用于紧急情况下救机使用或首飞校准或大风天降落。大大减少炸鸡维修概率,节约成本。入门练习的时候还是依靠纯手动操作。
                 一个全自稳状态飞行,不能任何特技飞行,其实没啥意思,会很快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