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下智商税

楼主(2021-10-09):
天线固定座
有个朋友喜欢用天线固定座,我也觉得挺好用。

后来安装新飞机,我真花了50多块钱买了一个

再后来又安装新飞机,问朋友有没有天线座,他说“没有了,去网上买吧,一块钱一个”!

上某宝一看真的一块钱一个。

心里真是 万马奔腾……

网友:
超过10块钱,我会觉得卖家这是在抢钱么

网友:
可能是扎带采购比较贵 本身天线座不贵

网友:
玩模型不能有这心态。

网友:
扎带扎到飞机上,天线帮到扎带上,效果也很好

网友A:
50买的是品质,1块钱买的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买的是品质,1块钱买的是功能

50块买的是正V,1块买的是长线。

网友:
也可以把扎带绑机身上,用热缩管把它和天线套一起,也可以固定

网友B:
50块钱的和1块的不是一个产品啊?50块的可能小批量定做,开模比较贵吧。换我肯定不花这钱,3d打印不行?天线不能粘侧板上?

网友:
图1不知道。图2是妙550/600的天线座,官店价15元。图3是以前老古董穿越机天线座,cc3d时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块钱的和1块的不是一个产品啊?50块的可能小批量定做,开模比较贵吧。换我肯定不花这钱,3d打印不行?天 ...

粘侧边真有点不妥哦,碳纤板有遮挡,最佳选择天线布在塑料脚架两侧,退而求其次尾管座附近的两侧避开遮挡天线向尾巴的方向伸出。如果都是近距离粘侧板问题不大,超大航线某些角度有闪断失控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粘侧边真有点不妥哦,碳纤板有遮挡,最佳选择天线布在塑料脚架两侧,退而求其次尾管座附近的两侧避开遮挡 ...

哦,没飞过大机,还真不知道影响这么大。不过不粘侧板,其他位置炸机都扯天线呀。

网友:
航模包,随便杂牌的都要100多,质量还不一定好,造型就更没造型了...

换个搜索关键之,不要“航模”,改成“钓鱼包”,打开新世界!

网友:
发现了40元380碳纤桨和50元430碳桨,练习成本又少了一半

网友D:
扎带在机身找个地方捆上,V型放置,天线用热缩管包一下。。。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扎带在机身找个地方捆上,V型放置,天线用热缩管包一下。。。搞定

我有一个ac2000两条天线的末端都断了一截2CM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ac2000两条天线的末端都断了一截2CM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

天线起作用的就是末端 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ac2000两条天线的末端都断了一截2CM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

天线就是靠末端露出来四分之一波长的部分接收信号,它断掉了必须有影响啊。。。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提醒,看来得重新焊新天线了,两根都断了

网友:
50块的那叫品质,1块钱的那是生活,能一样嘛。。。心态很重要

网友: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一个是能用 一个是用的舒服

网友:
妥妥的智商税,几十块钱的那种还没有3块钱的那个结构精巧。

网友:
小飞机用啥天线支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提醒,看来得重新焊新天线了,两根都断了

可以不用焊,把屏蔽层剥开,让芯露出来的长度和原来一样就行了,2.4G天线大约是30.8mm

网友:
看到 销量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用焊,把屏蔽层剥开,让芯露出来的长度和原来一样就行了,2.4G天线大约是30.8mm

是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今天放在450小飞机上飞没往任何问题

网友G:
东西的价格和销量有关系,销量上不去价格下不来。我给你50块钱,给我做一个天线支架你能做出来吗?

网友:
直接扎在机架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东西的价格和销量有关系,销量上不去价格下不来。我给你50块钱,给我做一个天线支架你能做出来吗?

一块钱的不就正在卖么,而且和50块的一样都是注塑件。。。真愿意出50块我也可以直接画图3D打印做出来(滑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块钱的不就正在卖么,而且和50块的一样都是注塑件。。。真愿意出50块我也可以直接画图3D打印做出来(滑 ...

算一下人力成本,你一天愿意挣几个50元,以此为生的话,你干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算一下人力成本,你一天愿意挣几个50元,以此为生的话,你干不干。

可是这和一块钱就能买到另一家店卖50的天线座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谁会靠搞天线座来维生?换句话说,卖1块的厂家可以活下来,50块的还有什么竞争力吗

网友:
妙上的那个天线座还好吧,只要12块钱,也挺好看的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