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机

楼主(2021-10-10):
国庆节找了一些废料,又拼了一台砂带机。参数700w电机,转速可调。可换多种规格的砂带,看图说话;

网友A:
没记录制作过程实属可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录制作过程实属可惜呀。。。

砂带机构架大用小异没什么复杂操作。

网友B:
自己做的,无所谓了,
可以按自己需要不断修改,
我上次偷懒在闲鱼买了个成品机架,
那才坑,很多螺丝都干涉,
安装完了根本不能用,
砂带不是左偏就右偏,
原来几个轮子和机架不垂直,
要正常使用得全部改一遍,
很多设计上的毛病还改不了,
用起来缩手缩脚,
干脆亏点钱转掉了,
有空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不经历一次还真看不出里面的门道。
我用下来发现还是喜欢大些的砂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无所谓了,
可以按自己需要不断修改,
我上次偷懒在闲鱼买了个成品机架,

自己做有时候不是真是为了差什么工具才去做
就是手欠想制作东西。。。。过程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