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FT

楼主(2021-10-10):
大学附近没有机场,有机会折腾了,魔改一台小油机,正经圆一下航模梦。

COX小机器,这个有个排气环可以通过关闭排气遥控熄火。

这个大针筒是目前我手里有的最小的油箱替代品了,不过跟这个小机器一比,60ml的容量还是太大了。

楼主:
接收机外置是因为实在没有空间了(没有排气的小发动机四处喷油,外面也好打扫),请忽略奇怪的天线,之后我可能(懒)会再打印一个。
来自微站

网友A:
COX甲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X甲醇机

哦哦哦谢谢

网友B:
少见的机器,你是从哪里搞得,自启动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机器,你是从哪里搞得,自启动好用吗?

虽然COX公司已经倒闭了,但COX049在美国和加拿大还能买到

楼主(2021-12-18):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机器,你是从哪里搞得,自启动好用吗?

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机器,你是从哪里搞得,自启动好用吗?

起动弹簧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燃?

用热火头的,不过是非标的

网友D:
很好奇,这么小的机器,一般一个起落可以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这么小的机器,一般一个起落可以飞几分钟?

我用了个大针筒当油箱,每次都是飞个几分钟就落地了,没试过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