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涂装

楼主(2021-10-10):
看看我这漆喷的效果如何

网友A:
铁皮船,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皮船,真厉害!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C:
请问楼主,铁皮船尺寸及重量,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铁皮船尺寸及重量,动力配置?

长1.32米,重约30多斤,动力795x3

网友:
有点重了,得考虑优化结构,另外动力是否考虑无刷,重量轻,马力足

网友(2022-05-13):
请问楼主,用的时多厚的铁皮啊?!谢谢!

网友:
厉害,用多厚的材料呢,是烙铁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