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地平线的6S单元电压回传模块

楼主(2021-10-11):
一直使用地平线遥控接收,前段时间电池容量下降就想搞电压回传,网上收了AR637TA可以回传电压,不过是电池的总电压。最近飞FMS大F3A使用6S电池,飞的时候匆忙间看一眼还要换算成单元电压,感觉自己头脑忙不过来,于是想搞单元电压回传。上网搜资料下载学习。发现地平线比较良心,接口资料都开源了,接口的基本程序都帮写好了,从GITHUB上都可以下载到,方便大家diy自己的模块,可玩性很好。
手里的带回传的接收机AR637TA是AR637T的阉割版本,除了没有高度计和不能用电脑调参其它基本一样,带有一个电压回传接口,一个XBUS接口一个SRXL2接口。电压回传接口直接连接电池正负极就可以回传电池电压,XBUS接口是I2C接口协议,基于byte数据通信,可以接各种回传模块,电压高度电流转速gps等等,包括自定义都可以。SRXL2接口实现通道信息交互回传信息输入,XBUS接口的回传数据都可以通过SRXL2回传,是基于数据包格式进行通信,这个接口也可以接卫星接收,是地平线目前主要的通信协议。
SRXL2接口要留给卫星接收用,所以就使用XBUS回传电压。
电压回传模块基本要求:1、为了防止形成地回路,需要做信号隔离。这样转换电路部分供电由电池提供。2、由于地平线的回传协议电压分辨率到0.01v,10位的分辨率就够用了。但是分压本身和电阻精度会影响实际精度,最终电路使用了1/8分压牺牲了3位分辨率,所以至少要14位以上才可以做到相对精确。3、由于电池串联,所以需要使用差分输入,这样单元电压突变时不会互相影响。
开始试验使用线性光耦芯片,后来在网上找到一个adc芯片ADS1115更合适,ADS1115是16位的4路ADC,接口使用I2C可以使用ADUM1250接口隔离芯片实现隔离,只有10个引脚不占地方,只是引脚间距太小不好焊接。
ADS1115的数据手册说可以实现两路差分,仔细研究发现如果两路有一个共用端可以实现三路差分输入,这样两块芯片就能实现6S电压转换。单片机使用tiny45,8脚少占地方。
tiny45由接收机通过XBUS供电,这里为什么没有和ADS1115一起由电池供电,原因是接收机上电时会轮询一遍XBUS接口的模块,没有应答的模块,后面就不会再通讯,所以要保证模块和接收机同时上电,这样就不用必须在接收机上电前插电池了。
因为ADS1115引脚间距太小不好焊接,先从网上买了ADS1115模块测试电路和程序,调试好后重新打样焊接,
又在网上买了加热台,减少焊接难度。最终的板子有一片ADS1115采样异常又重新手工焊接,焊完测试正常,手艺还没有荒废。
多年没有画板子了,这次安装了AD18边学边画,费了不少时间。
现在pcb板厂内卷真厉害,10x10cm四层板打样免费,连快递费都免。这次直接做了个四层小板,大约4x3cm。

收到的板子

收到发现板子上的scl和sda字符错位了。
焊接好的样子

先接上ISP下载线下载固件,接上6s电池记录下遥控器上的电压和实际电压后,在程序里做个修正,再重新编译下载。

遥控器设置里选择6S回传,显示里的温度忽略,准备以后做回传电流的显示位置,这样就不用切换显示了。
使用中有个问题,遥控器每次开机第一次收到回传数据时会告警提示回传模块不认识,按清除键消除告警后就正常显示了。估计是遥控器固件里的bug。
下午清洗水到了,洗完板子好看点.
和接收机合照

网友A:
搞两个电阻1:5分压不就得到单片电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两个电阻1:5分压不就得到单片电压了吗

如果这样连分压电阻也不需要,直接把第一节电压接到电压接口就可以了。我这个是要看到每节电压情况。

网友A:
我也用spektrum
原厂的空速回传和电流回传模块太贵了 如果懂协议的话 可以做一些便宜一点的吗?或者将pix的空速计 电流计适配给spektrum 那就造福模友了
作为开发者 你只需要复制粘贴程序就能赚钱 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spektrum
原厂的空速回传和电流回传模块太贵了 如果懂协议的话 可以做一些便宜一点的吗?或者将pix ...

航模是纯兴趣,自己玩开心就行了,所以没有动力再深入去研究这些模块。刚看了下,pix的空速计和spektrum的价钱差不多啊。pix的空速计有I2C接口的,估计把数据格式转换下就可以用到spektrum上。只是我飞固定翼不用这个。
pix的电流模块老款的确实便宜,我正打算抽空做一个,和6s电压一起回传,用6s回传界面里的温度位置显示电流,这个温度的显示分辨率到0.1°C,显示电流刚好,这样一个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是纯兴趣,自己玩开心就行了,所以没有动力再深入去研究这些模块。刚看了下,pix的空速计和spektrum ...

太棒了 我预定一个电流模块

网友B:
可以卖一个吗?

网友(2021-11-25):
厉害了,这个都能自己搞定!

网友(2022-01-09):
大佬,请教下DX6E怎么找到PPM信号输出。我想接黑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