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直线舵的接收机改造

楼主(2021-10-12):
  中年新手一个,在某鱼上淘了个集成直线舵并带有两路有刷电调的接收机(如图1与图2,这货是微型电直的主板,带陀螺仪),打算做室内小飞机玩玩。

  在测试中发现,在陀螺仪的作用下,接收机不同姿态下,动力很玄学。估计是接收机本身按照直升机自稳形态进行调整动力输出。经过几方摆弄,仍然无果。至此,第N次飞机制作失败。

  后来通过几天厕所内的沉思,决定利用这一特性。做一款能自稳的小飞机(当然这不是本次帖子的重点)。而要这么搞的话就出现一个矛盾:要让接收机能用并让飞机实现自稳状态,接收机就不能水平放置,不能水平放置就不能利用舵机控制飞机。(重点来了!)

  思来想去只能把接收机集成的直线舵机,并接线改造成能外接5线舵机接收机。

  1、拆一边直线舵机、接线、并进行测试(先测试一下可行性,确定后续步骤)。图3、图4

  2、拆另一边直线舵机、接线、并进行测试、完成。图5、图6、图7

    3、等待把小飞机做出来,上机测试了(可惜闭门造车的我,做飞机是极弱项,就是做出来了,飞不起来啊)。
期待能更新吧。。。

最后再测试一下

最后再测试一下

完成焊线

完成焊线

拆另一个舵机

拆另一个舵机

拆舵机、焊线、测试

拆舵机、焊线、测试

只买了红框里的接收机

只买了红框里的接收机

到手后焊了些线

到手后焊了些线

拆下来的舵机

拆下来的舵机

楼主:
自己项一下吧,坐等更新

网友A:
不用改舵机就能飞

网友B:
就这样入了坑。捡了一条领带,最后为此买了几身西装。
我来给点意见。

一般人认为,室内机很好飞。又轻,又慢,又飘,又好控制.......简直是梦想中的机。其实呢?
配件死贵,做好速度快的一匹,场地难找(家里飞不开,外边稍微有点风就飞不成),到最后成了个鸡肋。很多人以为这玩意适合小朋友,其实不适合。只能说它适合大朋友。

好飞的固定翼,一般要飞控参与。尤其是对于新手而言,但是新手又怎么能搞得定有飞控的机?所以,玩具成品--》配件入手吧。注意,不是玩具成品,是玩具成品的配件。手抛48就可以了。玩到爽,玩到吐都玩不坏,一般都是玩丢的居多。至于室内,想想就行了。入门,还是要室外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舵机就能飞

开始做了几个飞机都没飞起来,多泡网站,多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入了坑。捡了一条领带,最后为此买了几身西装。
我来给点意见。

长官,感谢你的回复。非常贴切的形容。你的意见就好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官,感谢你的回复。非常贴切的形容。你的意见就好很重要。

客气,客气,楼主有如此气度,真是年龄到那里了。

顺便多说两句:
玩具的配件这个意思是,只需要它们的核心控制板就行了。这东西,伟力的滑翔机系列,飞熊的差速双通道系列,它们基本都自带飞控,并且主控都集成接收,轻的一匹。飞熊的差速主板1-1.5克,集成了飞控,有刷电调,接收。核心问题是:价格不贵。加上手抛48(不推荐更大的和更小的,更小的飞行性能和48相当,但是飞得稍远一些的话,观察困难,这个稍远指的是30米开外;更大的要配更大的电机,更大的电机对于新手不推荐,因为考虑到螺旋桨的伤害性。这些玩具都用空心杯就行,某宝随便找最便宜的买,双发爽飞超EASY),价格也超不过100元。而你要玩室内,100元这个真就是九牛一毛的钱。这种思路玩下来,一个鸡,不丢的话,足够你玩到热度退烧。

如果再想体验四通道,......那就是后话了,花的钱和耗费的精力不是你现在能想得到的。但是得到的乐趣,恐怕最后还不如这100元的手抛来得值。

室内,玩到轻、飘、小、慢,容易控制,百中无一。不敢说万中无一。最典型的,我见过室外飞得很慢很飘的,脱控飞的。室内,卧室,谁搞个又慢,又飘,还能脱控的?

网友:
最后说一句,不要羡慕什么专业的航模,看见专业的遥控器上面那些个亮光闪闪的拨动开关就显得多么高大上,那都是浮云,用那么牛X的遥控,难控制,飞不好,乐趣何在?专业的,不适合初学者。那100元的上面的配置,遥控器都有了,怕是电池,充电器,电机全套都搞定了,放到专业上,一个电机都顶你这几套了。一个遥控,或者一个充电器,甚至是一个电池都能顶上面几套的钱了。没事找那个罪受干嘛。利益和风险并存,你要享受专业的好处,就要承受专业带来的危险和危害。但是对于初学者,那些专业的好处,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好处。比如,飞得远,飞1公里开外,对于初学者,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网友:
另外,玩这种小机,抗风是不可能了。就是48手抛改装了以后,720双发+55桨也就顶多能抗3级风。再大,恐怕就要飞不回来了。所以玩小机,有玩小鸡的痛苦,不是以为的有了宽阔的飞场就可以飞得了。那就是要挑选无风,或者小风的天气。一般早上5点-7点风比较小,再晚点,热对流风就开始了。但是遇到低气压带来的风,即使起的再早也没用。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在蓝天白云下,爽飞,一般都是梦想。因为在那种天气,一般热对流风很多,无风,那是极其少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客气,有如此气度,年龄到那里了。

顺便多说两句:

感谢长官再次莅临指导现阶段就是想圆一下儿时的梦,不打算入模太深。
现在富斯i6x,除了上面集成舵机板外,还有1代接收1块和2代接收1块,都是迷你板带有刷电调的。然后空心杯减速组等等也有。
主观上不喜欢差速机,感觉飞想来太单调。有三通以上的感觉好一点。
想玩室内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确实是没什么场地可以飞。
48手抛也有改过,可惜空心杯减速组动力不足没飞起来。
反正顺其自然吧,能飞固然好,飞不起就飞模拟器吧
最好就是有经验了,以后也许可以培养一下小孩,然后一起玩,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做了几个飞机都没飞起来,多泡网站,多学习吧。

一般玩板机,飞不起来,主要是动力和机翼迎角重视程度不足。
首先动力要够,力大砖飞就是说的这么一回事。另外机翼迎角要有。注意,我还没说“够”。是“有”。你抡一块KT板,就能体会机翼迎角和升力的关系。迎角要靠重心和升力中心来控制。没必要靠计算,主要就是靠体验和调整。重心当然很好找,2个指头顶在机翼下方,很容易找到。升力重心就不好说了。根据机型不同,它也不同。总之要使得机头在飞行的过程中,适度翘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长官再次莅临指导现阶段就是想圆一下儿时的梦,不打算入模太深。
现在富斯i6x,除了上面集成舵机板 ...

要是这样,直接推荐飞熊的差速主控+遥控  720双发直驱+55桨,48手抛。这好飞的一匹,动力足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机在调试的时候,重心适度靠后,使得飞行中机头翘起。这也带来一定的问题。因为这种双发差速,没有升降舵,所以就是靠加油来产生抬头力矩,这样呢,加油越大,机翼迎角越大,升力越大,到一定程度,机翼迎角过大,就失速了(机翼产生的阻力远远大过升力,还是拿块KT板抡一下,就能体会到了)。在大风天,飞机飞远后,你要顶着风拉回来,就要加油,越加油,机翼迎角越大,机翼产生的阻力越大,越飞不动;但是你不加油,抗不了风,在这种两难的情形下,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被风越吹越远,丢机就在所难免。

网友B:
如果想加升降舵,推荐伟力的滑翔机主控和遥控。重要的是,先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加升降舵,推荐伟力的滑翔机主控和遥控。重要的是,先能飞起来。

长官好,你提到的问题,我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官好,你提到的问题,我会注意的,谢谢

再叮嘱你一下,一定要准备一根鱼竿。这玩意是救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性格豪迈,机挂树上或者更危险的地方就不要了,这也能保你平安无事。这个时候鱼竿就可有可无了。(但是一般人都舍不得丢手)

玩小机也有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捡飞机的风险(这真能要命),每年,因为飞机挂树上,挂坑边上,挂房上,电线杆上而引发的摔伤事故非常多(不要说你会幸免,因为标准飞场,标准适合小机的天气非常难找),这就是比螺旋桨划伤更为严重的玩机危害。所以到一定时候,要养成壮士断腕的节操,毕竟比起飞机来,生命更可贵。但是很多人怀着侥幸心理就那样捡飞机,从而被摔坏了。

玩飞机,不管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一直就是一个与虎共舞的过程,不能掉以轻心,谨记,玩机如玩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叮嘱你一下,一定要准备一根鱼竿。这玩意是救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性格豪迈,机挂树上或者更危险的 ...

好的,长官

网友B:
客气,客气。当不起那称号,那都是浮云。我之所以在这里文不对题的说这么一通,只是因为我当年的境遇和你相近,需求相同。苦于没人指导,走了不少弯路,遇到不少危险,一路摸索,苦不堪言。大家都是普通爱好者,彼此共享信息,互相帮助是分内的事情,不要挂怀。

网友C:
这个板子只有尾电机和陀螺仪有关联,你把动力电机接在M2(主电机)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m2在接收板上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客气。当不起那称号,那都是浮云。我之所以在这里文不对题的说这么一通,只是因为我当年的境遇和你 ...

长官,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只有尾电机和陀螺仪有关联,你把动力电机接在M2(主电机)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m2在接收板上有 ...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空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