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3D不用定速也可以吧

楼主(2021-10-11):
手里一台470,用的亚拓原装电调,关了电调定速尾巴锁的不要太舒服,只要开定速就开始追尾。
换上铂金60A V4也一样,降定速感度好像也没啥用,换铂金50A V3开定速就没问题。
别跟我说什么检查尾巴顺滑度,检查震动,跟那没关系,否则不会出现关了定速就好了的情况
我干脆不用定速飞算了,反正也就做几个钟摆之类的温柔3D。
心理总有点别扭,都2021年了我飞个飞机还不能开定速了,无语

网友A:
我除了700上的两个凤凰160A需要用卡在电脑上设置定速,我一堆好盈电调都是买来就用,从来没设置过定速,也不知道有没定速,听说新买的铂金电调默认是精灵定速,对于定速,我体会最深的MCPX、MINI CP这类蚊子机,这类机子要是定速后尾巴能hold的住,那体验感是一级棒,对于470、X5这类380级以上的机子,对定速没什么感觉,或许我一直开的是定速,没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除了700上的两个凤凰160A需要用卡在电脑上设置定速,我一堆好盈电调都是买来就用,从来没设置过定速,也 ...

我以前也没折腾过定速,后来470老是追尾,发现是定速的问题之后才开始折腾这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没折腾过定速,后来470老是追尾,发现是定速的问题之后才开始折腾这玩意

470和X5目前是我状态最好的两台机,尤其是他们的第一档油门,简直太爱了,470用2520+50A比原装电装更好飞,第一档油门80%,第二档油门100%状态就变样了,尾巴会抽,第一档啥问题都没有,但感觉已经比较暴力,很牛的样子
最近闲鱼买了50元某品牌的380碳纤桨,竟然比他们官方的70多的还好用,炸鸡成本又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和X5目前是我状态最好的两台机,尤其是他们的第一档油门,简直太爱了,470用2520+50A比原装电装更好飞 ...

蝎子的2520么,陀螺仪用的什么

网友:
完全可以,你看看Alan的视频,都是不开定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和X5目前是我状态最好的两台机,尤其是他们的第一档油门,简直太爱了,470用2520+50A比原装电装更好飞 ...

电调说明书不说不建议定速开到100%吗,要有油门补偿空间,80,90就可以。

网友:
自己450L 6S的,改回了450的尾管,齿传,全用的副厂。
之前换了天蝎星的电机,后来又换回了鸭子原厂的。感觉原厂的电机综合性能最好

网友B:
大佬,你把电调里p调到1,绝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把电调里p调到1,绝对解决问题,

破飞机真烦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把电调里p调到1,绝对解决问题,

关键是调这么低跟关掉区别不大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调这么低跟关掉区别不大了吧

真的有用,这个问题折腾我大半年,有打算出掉了,查了很多才发现这个可以解决,是真的,好盈60a v4跟原厂电机关系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换50a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其实自己设置v型曲线和定速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自己设置v型曲线和定速没什么区别的

完全两个概念啊

网友:
全K8,除X5上带个原装V8

网友:
不定速的话,大螺距掉转不会影响手感么。。

楼主:
属实无奈之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自己设置v型曲线和定速没什么区别的

大概V多深呢,中立点应该不是直接V到0吧?还是适当低一点就可以了?定速的话我一般3D模式80%水平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用,这个问题折腾我大半年,有打算出掉了,查了很多才发现这个可以解决,是真的,好盈60a v4跟原厂 ...

P值调到1了之后有没有试一下3D的感觉,手感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我X3之前是蝎子2520配50A V3,后来换成60A V4之后也是尾巴抽,悬停的时候都能看/听到大桨转速忽大忽小,不停震荡,自旋翻都快变震颤自旋翻了。后来定速P增益调到0解决问题。楼主如果觉得调转有点厉害,可以P调到1或者是把I增益调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P值调到1了之后有没有试一下3D的感觉,手感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试,调好后继续飞450了

网友:
飞悬停,定速不定速、什么电机都一样

网友D:
楼主试试调一下进角和驱动频率呢

网友E:
我的泰世X3也一样,据说启用定速时,把电调的P值调到0,i值保持默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机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调一下进角和驱动频率呢

暂时还没试,都是默认的,周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泰世X3也一样,据说启用定速时,把电调的P值调到0,i值保持默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机会试验! ...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也是60 v4电调,非定速模式尾巴就没事。电机是亚拓460的。360mm大桨的小飞机还是泰世X3稳当,上手一飞就知道,不会炸鸡。

网友:
在动力系统不变的情况下,大桨转数和油门决定了电机产生的扭矩。不开定速的时候,这俩都是缓变的,所以容易锁尾。
打开定速以后,电调可能会根据大桨转数瞬间大幅度调整油门,超过了尾舵机的响应能力,就开始锁不住尾了。
解决办法应该就是把定速的参数调柔一些,宁可轻微掉转,也不要让电调瞬间抽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V多深呢,中立点应该不是直接V到0吧?还是适当低一点就可以了?定速的话我一般3D模式80%水平油门[/ba ...

网友:
从来不用定速,油门v曲线,一半中间比两边低10-20  随便出去试一下调整两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