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通过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1-10-11):
凤凰模拟器里直升机悬停的通过标准是什么嘞?

网友A:
感觉凤凰没有真飞机好飞。

网友B:
不错舵就行,飘不飘没事,真机熟悉舵量手感。

网友C:
凤凰悬停我感觉挺难很不真实,练个航线动作还可以

网友D:
不错舵,形成肌肉记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舵,形成肌肉记忆即可

定不太住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凤凰没有真飞机好飞。

那也得先练练模拟器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舵就行,飘不飘没事,真机熟悉舵量手感。

定不住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悬停我感觉挺难很不真实,练个航线动作还可以

之前飞固定翼,刚开始飞直升机,先对着模拟器使使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不住没事啊?

上真机你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飘。可控就行,飘的多就离远飞大场地,手上动作要小,定点飞好至少要几年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真机你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飘。可控就行,飘的多就离远飞大场地,手上动作要小,定点飞好至少要几年功力 ...

今晚试了试对侧悬停好像比对尾悬停好一些,感觉简单一些,可能是因为飞机姿态更方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真机你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飘。可控就行,飘的多就离远飞大场地,手上动作要小,定点飞好至少要几年功力 ...

那我一步步往下进阶练了,后面不断巩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不太住没事吗?

这个要看个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也许你想参加F3C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个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也许你想参加F3C什么的

到没想那么远,就是觉得刚开始练就偷工减料可不行,但是把握不好那个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没想那么远,就是觉得刚开始练就偷工减料可不行,但是把握不好那个度

建议用 RealFight7模拟器,个人觉得比凤凰真实点。而且,里面有直升机的专用练习模式。
练习将直升机悬停在一个圈里,有大圈、中圈、小圈。
练到正倒八个方向,基本不动为佳。

真机就差不多了。

大圈

中圈

小圈

倒飞小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 RealFight7模拟器,个人觉得比凤凰真实点。而且,里面有直升机的专用练习模式。
练习将直升机悬 ...

嗯嗯

网友:
练悬停一定要全面。正飞4个方向,倒飞再来4个方向。以上方向在飞场左侧、正前方 以及右侧 感觉都一样,都能可劲用螺距不错舵,漂移不多,并且不害怕。就算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