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105的尾桨换成110mm的可以吗

楼主(2021-10-12):
求教坛里各位大佬,105mm的尾桨换成110mm的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先告诉我你的头像怎么通过的

网友B:
原地3d和悬停锁尾会猛准狠一点,自旋航线或者刷锅这些动作尾桨声音会更大

网友C:
毫无问题。有些700级飞机必须要换115的。再大了就有点不行了,锁尾不好。

网友D:
同二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