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PL18升级8000ma电池

楼主(2021-10-12):
入手富斯PL18   使用8次,总体感觉很好,唯独电池太菜,竟然用不了一天
还有说 插上充电宝,本来这个控就是简洁版,在拖个充电宝无法接受

正好有2块4450ma电池换上 变成8800ma     比原来多了一倍电量

拆后盖

拆后盖

拆原装电池

拆原装电池

新电池对比

新电池对比

放弃无线冲

放弃无线冲

网友A:
兄弟能谈一下电池或者电池仓的尺寸吗

网友B:
垃圾控,换个电池要把整机全部拆开,国产控,能做得再垃圾一点不?不过换上去的电池居然有无线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垃圾控,换个电池要把整机全部拆开,国产控,能做得再垃圾一点不?不过换上去的电池居然有无线充电的。

不能这么说啊,现在的手机不也是内置电池来提高集成度降低体积,这也算是个大趋势了。无线充电是原配不是后面追加的。但遥控器那么多空余空间要是能利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说啊,现在的手机不也是内置电池来提高集成度降低体积,这也算是个大趋势了。无线充电是原配不是 ...

手机一般都是“短命”的(用2-3年,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和使用要求的不同,手机自然就淘汰了),控却可以用N多年,换电池的不便,以及使用小的可怜的劣质控电,并且都使用黏胶或热熔胶的方式固定,以降低设计和生产成本,国货生产厂家的心,要多黑有多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一般都是“短命”的(用2-3年,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和使用要求的不同,手机自然就淘汰了),控却可以 ...

现在国产控都是用不到国外控一半的价格 给更多的功能,这还是黑心的表现?君不见某些国外控高端型号没事就自毁主板呢..那岂不是更黑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一般都是“短命”的(用2-3年,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和使用要求的不同,手机自然就淘汰了),控却可以 ...

能给推荐个控吗,目前在考察jeti和graupn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控,换个电池要把整机全部拆开,国产控,能做得再垃圾一点不?不过换上去的电池居然有无线充电的。

你真可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控,换个电池要把整机全部拆开,国产控,能做得再垃圾一点不?不过换上去的电池居然有无线充电的。

不拆,能拿出来确实省事,我是从futabaT14换的此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谈一下电池或者电池仓的尺寸吗

我没量 刚好有个电池尺寸正好

网友D:
绝对支持国产控,那些说自己飞什么国产控失控的,都是自己水平不行找锅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支持国产控,那些说自己飞什么国产控失控的,都是自己水平不行找锅背。

其实  ftb  失控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产控都是用不到国外控一半的价格 给更多的功能,这还是黑心的表现?君不见某些国外控高端型号没事就 ...

产控都是用不到国外控一半的价格”,但寿命和可靠性等有没有国外控的一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产控都是用不到国外控一半的价格”,但寿命和可靠性等有没有国外控的一半?

你怎么知道寿命和可靠没有 国外的一半?你用了?你长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寿命和可靠没有 国外的一半?你用了?你长测了?

我有个40多年前的FUTABA二通道短波控,拿出来装上电池直接用。现在某些国产控,采用劣质元件,连电源开关都会接触不良的,有微触开关失效的,手感和工艺结构就更不说了。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0多年前的FUTABA二通道短波控,拿出来装上电池直接用。现在某些国产控,采用劣质元件,连电 ...

呵呵 futaba 14sg有名的失控小能手,而且微动开关换过没? 反正14sg我的是微调开关换了三个了..

网友(2022-02-21):
汗,最后发现是吵了一通哪个好,但是最后有没有人发现这个遥控器到底用哪个电池啊?

网友:
我看网上视频54*64以内的电池可以,不知道这款电池行不行,3并的

网友:
楼主电池怎么塞下的呢?很反常啊,我测量了一下电池仓的容积,9mm高度,65mm长度,58mm宽度,无损的装入只能买955565的规格电芯,这个规格电芯只有5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0多年前的FUTABA二通道短波控,拿出来装上电池直接用。现在某些国产控,采用劣质元件,连电 ...

看一下futaba会不会用霍尔摇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