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汽油飞机组装、磨合中

楼主(2021-10-12):
组装还未完成,先开始磨合了。电启动就是爽
1、飞机参数:
Extra330sc 30cc  76"
Wing span: 1930mm/76”
Length: 1663mm/65.5
Wing area; 65.7sq.dm
Empty weight: 2050-2150g
Radio: 4-6channels

2、缓慢组装中(未完)

3、磨合

76寸35cc汽油机

76寸35cc汽油机

电启动组件

电启动组件

点火器

点火器

电启动组件

电启动组件

油门

油门

方向

方向

网友A:
3D机加装电启动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3D机为了减重尽量减少花里胡哨的东西。

网友B:
电启动可挽救空中死火吗,启动成功率大不大,启动时间多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D机加装电启动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3D机为了减重尽量减少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可能觉得推重比太大了不在乎这点重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启动可挽救空中死火吗,启动成功率大不大,启动时间多久啊

加装电启动不是为了空中熄火后再启动用的。因为,如果是像真机基本都是在中油门以上巡航飞行,假如熄火一般都是出现各种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再启动的成功率不可能大。话说3d机大多飞失速动作,而且都是低空,在没有高度、没有速度的情况下,一旦熄火根本来不及再启动。所以说,电启动就是为了省事,尤其对拨桨启动有恐惧症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觉得推重比太大了不在乎这点重量吧

飞行器是斤斤计较的

楼主:
主要是偷懒图方便。现在主要空中航线练习。很认同大家说的话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电启动不是为了空中熄火后再启动用的。因为,如果是像真机基本都是在中油门以上巡航飞行,假如熄火一 ...

我的油机地面不死火,天上偶尔会死火,怎么调都做不到完全不死火。这种调试因素的空中死火,飞航线时死火不知能不能补救,我一般是高高的飞航线,有速度,不做3d动作,因为我随时做好死火迫降的准备

网友:
刚入魔玩油机的时候老鸟告诫,汽油机50cc起步,以下的不好调易死火

网友:
磨合转速4000!!

楼主:
当前已完成低、中、高速磨合

网友(2022-04-12):
请问起飞重量多少呢,发动机拉力多少,能不能半油吊机,,,这飞机翼展较大,应该轻飘飘的,比较好飞吧

网友:
不懂就问系列 大佬请问粘缸了怎么办呀

网友:
不得不说也是创新,哪个重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