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没反应

楼主(2021-10-12):
我新买的模拟9克舵机,插在接收机上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接在舵机检测仪上就一切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
以前买回来的舵机插到接收机都可正常使用,这次怎么不好使了???

: 遥控设备没有问题用别的舵机都正常!

网友:
测下电源电压

楼主:
测完了,电压在正常范围啊

网友:
哪里买的问哪里

网友A:
接收机没信号,或舵机线插反了

楼主:
问了,说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没信号,或舵机线插反了

接收没有问题,用其他舵机都正常,就这几个不好使,真是怪了!用舵机测试仪就好使。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没有问题,用其他舵机都正常,就这几个不好使,真是怪了!用舵机测试仪就好使。怎么回事呢????? ...

有条件就上示波器,从通道PWM开始看,过解码芯片有没有出来脉冲信号驱动H桥。没条件就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就上示波器,从通道PWM开始看,过解码芯片有没有出来脉冲信号驱动H桥。没条件就歇。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还碰见过舵机导致失控呢,遥控器开通没多久全机就没反应了,两点呀、对频,换接收机好一通折腾没结果,最后挨个拔舵机,直到拔掉某一只舵机遥控舵面有突然了反应。你说邪门不?拔下来的那一只舵机我也没有上别的接收机上去试,直接垃圾桶。侥幸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碰见过舵机导致失控呢,遥控器开通没多久全机就没反应了,两点呀、对频,换接收机好一通折腾没结果,最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估计舵机有问题!换一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舵机有问题!换一个试下。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

咋解决的说一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解决的说一说啊。

我在另一个板块有回复的!

网友(2021-12-13):
引用 楼主:
我在另一个板块有回复的!

说明下问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