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电焊机啊?没有看到用电焊条

楼主(2021-10-12):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视频里是什么电焊机啊?在视频的中间部分,没有看到用电焊条啊。

网友:
01:10?
氩弧焊?

楼主:
刚百度查了下,好像是无气二保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百度查了下,好像是无气二保焊机

一般都用二氧化碳保护的,无气焊丝成本高,焊出来飞溅多,而且强度也不行

网友:
就是气保焊列

网友:
二保焊,焊丝在手柄中间,搂机自动送丝的

网友:
估计是二保焊,焊丝自动送丝在手柄中间,无气的只适合没地方的DIY,他这么大工作间一定有气的

网友:
视频里用的就是二保焊,二氧化碳保护焊。焊丝在焊枪中间出来。再有就是氩弧焊,多用于不锈钢焊接。都属于气体保护焊。

网友:
无气二保焊,300多一台,用着还可以。一公斤普通焊丝20元左右。(原机自带一斤焊丝)无气焊比用焊条好焊得多。

网友:
无气自保或有气二保焊

网友:
我买的是铝用氩弧焊机,挺好用的,我觉得,焊的也很牢固,只是要特别注意防护,焊久了,容易脱皮,刚开始没感觉,慢慢的就有烧灼感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我门叫二保焊  烂大街的    钢构长 船厂人手一台  不用焊条用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