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最具价值新手,求劳(老)模推一款入门实飞练习机。

楼主(2021-10-12):
各位老魔(模),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入门,目前已经有遥控和接收机,一枚天地飞9,大概有50个小时的模拟器五边形飞行练习,航线飞行还不稳定,起降已经练熟,基础理论已部分掌握,特技飞行部门还未涉猎,现在想入手一款练习机(PNP),预算在1000以内,希望可以兼顾现在想要进行的实飞训练和将来的吊机训练,当前的练习目标是自由航线飞行和起降,未来想要学习的技术是自由吊机。看到淘宝琳琅满目的固定翼,价格也参差不齐,处于完全麻爪的状态,还请各位老魔(仙)们费心,给推一款,要是1000预算实在少的话,最多不超过1500啦。
顺带问一句,有哈尔滨的魔友,可以让我拜个小师傅吗?

网友:
FMS守护者吧

网友A:
不想多走弯路就上30e,模拟器练好了,让老模友带一带,帮着调机和起飞降落,心理关过了就可放单飞了

网友:
没模友带就买个200多的练练调机什么的,先不要讲究吊机

网友:
还没实飞过建议搜一搜纸飞机教程,买点kt板和电机,电调等配件自己动手制作,不仅提高动手能力,而且纸飞机操控比较简单,也不容易炸,炸了成本非常低,

网友:
先买个魔术板鸡,随便造还不容易坏,买个中单翼的还能吊机多好,主要便宜

网友:
一千的预算电动类基本上都可以通吃了,炸机之路很漫长,要做好心理准备,既然是刚入门,那就买两架EPP材料的飞机,不要在意外观好不好看,好看的不一定适合你,至于机型最好从上单翼开始,然后再进阶中单翼,多准备点螺旋桨和舵机,电调舵机建议别用次品,好盈和银燕就可,最后就祝你炸机愉快!!!

网友:
模拟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就跟你考驾照一样,教练只是教会你如何开走它,但具体怎么开要看你自己,玩这个炸机都是避免不了的,都要过这一关,能不能玩好完全在于你自己,加油铁子,下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你了

网友:
我固定翼入魔的时候  最早的有两种机型帮助很大   一种是背推滑翔机,这个几乎操不坏,也容易飞,以前是翼龙,现在是冲浪者X8.    然后就是上单翼的塞斯纳,现在可以找到的类似款都很多了     就可以练习起降和基本的筋斗航线   然后就是中单的EPP飞机咯
来自小程序

网友:
这是要走3D机路线的人,再3D机里面看呗,FMS有很多入门的3D机的。还有些epp加木框架的3D机。

网友:
新手进阶机型推荐:
1、纸飞机 2、苏27板机(自己单飞先从板机入手,炸鸡不心疼)
3、冲浪者 4、FMS 守护者(如果有师傅带,可以从冲浪者和上单翼入门)
5、蓝箭 Bigfoot(会飞前三点上单翼后,可以尝试下越野飞机)
6、FMS 初教六(进阶下单翼教练机)
7、蓝箭 马林(进阶涵道入门机)

亲,飞机入门可能一台新手机包打天下,是一个序列进阶飞下去的,主要是要练好五边航线。按照这个顺序飞下去,你就不是萌新了。模友入门除了机型,你还要考虑电池。常用的电池有3S 1300、3S 2200、4S 2600。

网友:
入门就入门机,还想着吊机?还远着呐,炸机、炸机、还是炸机,然后就会了。

网友:
带飞控的守护者就挺好。反正我5月入魔,就一直飞这个。没大炸过,也从天上摔过,但还好运气好,飞机没有大的结构性损伤。缝缝补补都自己修好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老仙啦,我感觉还是有点儿乱,我先找材料做板机飞,然后再攒个500小时模拟器经验再入手3d机。定期汇报,欢迎监督。

网友:
一图流

你看看 在哪个阶段。。。。走哪个方向。。。。

网友:
要玩3D的话,500个小时模拟器起步娱乐的话就无所谓了,50个小时估计得飞好几年才够呢刚开始飞机不用在意,尽量以便宜的为主(当然,土豪还是推荐正儿八经的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多走弯路就上30e,模拟器练好了,让老模友带一带,帮着调机和起飞降落,心理关过了就可放单飞了

没有人带

网友:
欢迎新人入坑,感觉近来新入坑的人少了,是经济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带

建议先上个飘飘机如好小子1000,再上个悍马epp飞飞,不花太多钱,入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