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 v2可以用naza lite的gps吗?

楼主(2021-10-13):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naza v2的飞控可以用naza lite的gps吗?

网友:
好像是不能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哦,请问下,验证过吗?我看楼下的回复也不确定。
我才买了套v2,除了没有gps什么都全。手里有lite的gps,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还是我再买个兼容gps好点?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下,楼上说能,到底能不能啊。
我才买了套v2,除了没有gps什么都全。手里有lite的gps,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还是我再买个兼容gps好点?
回来我直接把lite的gps插到v2上可以吗,接口不能不能烧了。

楼主:
看来,应该可以。行,等我先用lite的凑合用,lite原配gps垃圾搜星很少。等稍后我买个好点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