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助!舵机是怎么了??

楼主(2021-10-13):
我新买的模拟9克舵机,插在接收机上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接在舵机检测仪上就一切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
以前买回来的舵机插到接收机都可正常使用,这次怎么不好使了???

: 遥控设备没有问题用别的舵机都正常!

网友:
难道是供电问题

网友A:
舵机测试仪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5V,大部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3.3V。
部分舵机识别不了高电平为3.3V的PWM信号。解决办法就是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测试仪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5V,大部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3.3V。
部分舵机识别不了高电平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测试仪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5V,大部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3.3V。
部分舵机识别不了高电平为 ...

谢谢你的指点。我进行了小改动,现在舵机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进行了小改动,现在舵机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说下怎么改的,学习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怎么改的,学习下,备用

你说舵机测试仪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5V,大部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3.3V。
我拆开舵机后,看见舵机控制板上的信号线(S端)端的线路上有两个的串联电阻,我就试试分别短路了两个电阻,发现短路了其中一个后,舵机正常了!
   所以,我想应该是原来有两个电阻的阻值过大,但5v电平可以驱动,但是用3.3v电平,由于电阻大了电流就小了,驱动不了电机,短路一个电阻整体阻值变小,再用3.3v驱动,电流就可以了,舵机就正常了!
看图,R1R2是2个电阻,我把R1红圈位置)电阻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舵机测试仪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5V,大部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是3.3V。
我拆开舵机后,看 ...

和电流没关系,那两个是分压电阻,R1 R2中间那个过孔是接到舵机MCU的IO口。
假如R1 R2都是10K的电阻
3.3V的高电平到了过孔那要减半就成了1.65V
5V的话减半就是2.5V
而如果IO口是遵循TTL电平的话2V以上才会被认作是高电平。
这就是部分舵机不识别3.3V高电平信号的原因。
你把R1短路了,相当于3.3V直接到了IO口,所以能正常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流没关系,那两个是分压电阻,R1 R2中间那个过孔是接到舵机MCU的IO口。
假如R1 R2都是10K的电阻
3. ...

对的,就是这么回事,谢谢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