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红外遥控如果增加距离?

楼主(2021-10-13):
红外遥控距离有点近 买这个红外发射二极管行得通吗  940nm

网友:
        功率是一定的,这样换应该没用吧?要遥控距离还是老老实实换个遥控系统吧

网友:
应该是2通或者3通玩具的遥控吧。这种的避免在强日光照射环境能好点。功率定死了,换发射管意义不大。

网友A:
我刚看了下我这有2个红外线玩具电直尸体和2套遥控器,你要是需要回去研究下?东西免费,你付个运费就可以。其中一个遥控看着和你这个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下我这有2个红外线玩具电直尸体和2套遥控器,你要是需要回去研究下?东西免费,你付个运费就可以。 ...

谢谢大哥

网友:
你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红外遥控的关键并不是功率,也不是误码干扰,而是角度特性。无论是发射还是接收,都是定向的,无线电遥控的特点是全向性。

网友:
可以啊,买一千个,再做一个功放,如果按照每个5米的间距摆放,遥控距离可就是5公里啊。

网友(2023-02-03):
在室外,太阳光下,一切红外都over了。

网友:
红外受光照影响大 还是2.4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