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500L炸过的,对转齿轮

楼主(2021-10-13):
炸完的,都是锥齿坏,剩下的只能扔掉了,~

网友:
一共是六个 给你得六十分  及格了

网友:
入魔第一架飞机亚拓500l,没练过模拟器炸鸡换伞齿换的怀疑人生,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不用扔了,去小小的模型买伞齿自己换上就行了!6元一个

网友:
不练模拟器的都是土豪外加时间充足去修理

网友:
哈哈哈,我也是一堆,技术不行,降落的时候老容易扫尾

网友A:
这个飞机的侧板设计对于换对转实在太不友好了,看来你是真爱这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的侧板设计对于换对转实在太不友好了,看来你是真爱这机型

还好吧,我只拆尾管固定的8颗螺丝,然后掰一下就可以了,开始觉得这样也麻烦,现在习惯了,换的很快,5分钟搞定

网友B:
折腾过一段时间富丽的450RPO的轴传机,现在看到这种对转齿轮是异常的厌恶,,,,

网友:
听说技术都是炸出来的,那你一定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过一段时间富丽的450RPO的轴传机,现在看到这种对转齿轮是异常的厌恶,,,,

精度不行,不同心,经常需要买好几个才能挑一个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