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700球头兼容问题?

楼主(2021-10-14):
手上的MSH 700几支连杆不见了,需要重新配连杆和球头,但发现球头比较细,请问其它牌子有那个是兼容合适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我的是MSH700N 它的这个球头和球头扣 配合不是很紧。

油门舵机 的拉杆 球头(原装的)配合是比较松垮的,找了好几种,最后解决方法是用了XL700 尾拉杆上的球头和球头扣,改善很多,
也不如斜盘上的球头扣配合的紧。

如果楼主最后找到合适的,请无私分享。祝楼主爽飞。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上次大兔子起飞就炸鸡飞丢了一边螺距拉杆,开始舍不得130买一对螺距拉杆,于是买了一堆非耐的,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花130买对原装的MSH700球头拉杆带球头扣,本来罗700的球头扣挺合适的,但拉杆是3MM粗的,没有合适的拉杆,本想用450的外丝3MM横轴,结果不够长

当然,如果要长期飞,还是得换非耐的M2的5.0球头扣和M2.5的拉杆省钱(千万不要买M2.5的球头扣,那样会松垮垮的),一堆东西也才二三十块,我只是不想拆来拆去了,现在大机我惧怕舵机摇臂出事,两台机都是舵机摇臂出事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