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电压回传模块协议

楼主(2021-10-14):
最近做6s电压回传时,手里有个乐迪的回传模块,出于好奇顺便看了下乐迪的电压回传模块的协议。

这个模块也是使用I2C协议。
我使用的是R9D的接收机,上面有回传的接口

这个接收机回传插口根本插不进去,我是拆了外壳用锉刀扩了后才可以。
接好线通电后,电压接口接了一个4s的电池
看到的通讯波形有5组,每组间隔大约200ms。下面的是第一组

这是读取第一0x01的模块,读3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电压的s数,我接的是4s电池,所以是0x04。后面两个字节是电压值0x0096,是15v电压。
第二组波形

这是地址0x02的模块,因为没有这个模块,所以没有响应,后面每间隔200ms左右读下一个模块,0x03,0x04,0x05

这是读取0x05模块,同样没有响应。
读完5个模块后,再次从地址0x01开始读,循环一个周期大约1.02秒左右。
从采样的波形看,速率大约为250kbps。
从乐迪能测到电池的节数看,乐迪的应该能回传每节电池的电压,不知为什么没有这个选择项。

网友(2023-03-12):
请问下,楼主有没有富斯的电压回传模块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