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遥控器在

楼主(2021-10-14):
我的天地飞8X
遥控器
,按住
menu开机,PPM模式在菜单里找不到教练和
模拟器
模式选项,我改怎么设置使用教练模式呢?谁知道,教下我怎么使用,谢谢了

网友A:
我不会用教练模式,油门锁怎么设置我也不会

楼主:
一般正常飞行知不知油门锁定带也无所谓,带飞控的飞控自己就有油门锁定,就是不带飞控的固定翼要注意不要碰到油门了有一点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