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喷射船

楼主(2021-10-14):
某宝买的套件,有点意思,不过自翻好像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太重的原因,用的3s  5200电池。请问自翻怎么弄啊,不想失去自翻这个功能。这个船 船舱盖子 那个钮扣是个重大bug,不好扣,用力扣子直接断了。导致盖子会漏水,现在首次下水,感觉还行,船轴也没有漏水。可能玩久了就会遇到另一位兄弟的问题,
下次,直接买个天富龙的喷射系统,买个船壳,《真男人,玩喷射》哈

网友A:
大佬给个关键词 去看看

网友:
找到了 夏天已过 只能等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给个关键词 去看看

搜 打印喷射船 即可,先买来,自己慢慢装,花点心思,装到明年夏天,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小零件要多准备几个,很容易断,而且拧紧的时候要先把舱盖压紧再拧,不要让这个小零件受力,另外关于自翻电池尽量靠左边装,可能会好点,不过喷射艇基本不会翻,因为慢

网友B:
同款,重心太靠后,就不能自翻了。需要配下重心,或直接上5000毫安以上的3S锂电。另外漏水不是盖锁问题,是转向连接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重心太靠后,就不能自翻了。需要配下重心,或直接上5000毫安以上的3S锂电。另外漏水不是盖锁问题,是 ...

这周 又玩了一次。螺旋桨和轴 磨顺了 卡不住了,打印还是不咋滴,太暴力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 又玩了一次。螺旋桨和轴 磨顺了 卡不住了,打印还是不咋滴,太暴力吃不消

那个尼龙桨也磨平了啊 看来3S慢慢跑跑得了

网友C:
才两次就能把桨磨平了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我的船虽然漏水严重但是玩了十几次桨都是好好的,我连3650电机都上过,3S跑桨也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两次就能把桨磨平了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我的船虽然漏水严重但是玩了十几次桨都是好好的,我连3650电机都 ...

桨叶,没事,完好,完整
问题是 船轴,卡不住螺旋桨,本来D轴的,螺旋桨内径磨圆了,最后,就是 空转,马达和船轴动,螺旋桨不动,估计,应该吃不消我这动力,打印的嘛,能理解,没事。
我电机3650 KV  电调90  电池3s 5200 45c 头次玩,就感觉非常给力,都要起飞了 电池每次都很烫,是电池,其他温度可以
就上次,没电了,玩的不尽兴,然后,用了一个玩飞机朋友的电池,3s 2200.事后,非常烫,拿出来都鼓了,感觉都要炸,
我这配置,应该买c数大点的电池吧,不然发热厉害。

楼主:
最后嘛,想暴力玩的,打印的就拉倒吧,螺旋桨也不通用。(想换常见的金属桨叶,没得换)
是继续投入买螺旋桨来修呢?还是悬崖勒马?
想买个80-60cm左右的硬轴船,也不知道买个最划算。
要不然,再买一次飞轮ft11 。

网友:
这个船的船轴是D型配合,和螺旋桨内孔不能有间隙,最好是紧配合,要不然容易把打印桨的内孔磨圆,多买几个桨备用吧,也算不浪费资源,这种小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C:
都玩喷射艇了还回头玩什么飞轮,可以上MON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玩喷射艇了还回头玩什么飞轮,可以上MONO了

主要现在某宝的船,都是软轴,软轴听说麻烦,玩一次加一次油。还会断轴。
想买个天富龙的65cm火箭,又是软轴。再研究研究先
关于这个小喷喷,要不要买配件回来修,也是有点担心,无限修,无底洞那种,各种纠结  哈哈

网友:
可以关注一下MONO艇,都是硬轴,风动艇也是硬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某宝的船,都是软轴,软轴听说麻烦,玩一次加一次油。还会断轴。
想买个天富龙的65cm火箭,又是 ...

买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周 又玩了一次。螺旋桨和轴 磨顺了 卡不住了,打印还是不咋滴,太暴力吃不消

不是,你忘记放轴承了,这船我玩了十几次了,都很好,一共在轴上,是两个轴承+2个O圈,都要放,不然容易进水和上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忘记放轴承了,这船我玩了十几次了,都很好,一共在轴上,是两个轴承+2个O圈,都要放,不然容易 ...

轴承是尾部转向那个一个,还有个装船身,
O圈同理。也是2个
你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是尾部转向那个一个,还有个装船身,
O圈同理。也是2个
你看下,

传动轴上,是船内一个联轴器,船内O圈,船外一个轴承,一个O圈,第一阶螺旋桨、第二阶螺旋桨、尾部最后轴承;这个顺序。和转向连接杆的O圈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轴上,是船内一个联轴器,船内O圈,船外一个轴承,一个O圈,第一阶螺旋桨、第二阶螺旋桨、尾部最后轴 ...

这个原设计图的老外,原视频安装,包括pdf安装说明书,我都有,看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特地fanqiang跑去看的
好像跟你说的,不一样,你是照说明书,和视频 装的吗?
联轴器后面 就是船壳一个O圈,一个轴承,最后是转向那个尾部,就是灰色那个 一个O圈,一个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原设计图的老外,原视频安装,包括pdf安装说明书,我都有,看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特地fanqiang跑去看的
...

我给你拍一下吧,说明就一个PDF,画得还很不详细,船都是一样的,等我晚间回家拍给你

网友:
你这3D打印效果真不错啊,一点层纹都没有。

网友D(2022-01-17):
引用 楼主:
桨叶,没事,完好,完整
问题是 船轴,卡不住螺旋桨,本来D轴的,螺旋桨内径磨圆了,最后,就是 空转, ...

3650的电机,你用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50的电机,你用多少KV的?

3650kv 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忘记放轴承了,这船我玩了十几次了,都很好,一共在轴上,是两个轴承+2个O圈,都要放,不然容易 ...

大神,想请教您一下o圈放在哪里?

网友:
楼主,船最近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KV太高了,扭矩不够。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拍一下吧,说明就一个PDF,画得还很不详细,船都是一样的,等我晚间回家拍给你

你好,如果方便的话,还请拍个照片。谢谢。

网友E:
楼主,我的船上3S电池下水,明显往左侧倾斜。是因为左侧防翻舱的原因吗?需不需要在右侧加配重调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船上3S电池下水,明显往左侧倾斜。是因为左侧防翻舱的原因吗?需不需要在右侧加配重调平?

你是不是电池用大了,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电池用大了,用的什么电调

中特威60A,疾风3S,2200电池。照理应该不大吧。按照布局,电调放船右侧,左侧电池,也没做什么改动。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按你这个配置,船跑的时候姿态应该是正的,不歪。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船上3S电池下水,明显往左侧倾斜。是因为左侧防翻舱的原因吗?需不需要在右侧加配重调平?

开起来就平了。

网友:
老哥问下你的3D喷射艇是哪家店铺入的,看图中打印纹理几乎没有很光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