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cnc可以点动 不能连续移动 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14):
请教各位  cnc可以点动  不能连续移动  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只接z轴   可以点动向上或者向下

楼主:
使用的mach3    进入软件按tab键调出控制面板点动     正常按住方向键不送应该连续点动的   但不行  只能一下下按

网友:
tab键调出界面以后,里面有个选择连动,每次点动多少的输入

网友:
飞雕几年前我也有一块自带的数据线不行就换了一根运行很正常,不妨试一下,

楼主:
是这样  我换了2个轴的电机都试了   设置连续点动时   按下方向键不松   电机一直叫  不懂  按一下松手会转动一定角度   是马达电压不够吗   还是马达驱动有问题

楼主:

这是截图

楼主: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马达一直转起来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mach3电机设置问题

楼主:
到到底如何设置有哪位能指导下吗   马达现在设置为600  可以正常连续转动了

楼主:
我这个就是鹿原雕刻机机架    有知道具体怎么设置马达参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鹿原雕刻机机架    有知道具体怎么设置马达参数的吗

第一个参数与丝杆导程和步进驱动细分相关,一般不太可能是2000。。。后面速度和加速度,600的速度,加速度写个60?

网友:
好像是要经过计算的,公式:360度/步进角*驱动器细分数/丝杆螺距。后面的数据是根据机器的强度刚性和需要设置。

网友:
看雕刻机的光轴可以换了,都锈成那样了,还能用啊。光轴又不贵,这种才几块钱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