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点的电铬铁啊,铬铁头老是易氧化上不了锡

楼主(2021-10-14):
买了一支能调温的电铬铁,但是发现铬铁头一会儿就氧化发黑了,都沾不上锡,然后我用刀刮一下,但是几秒钟就又氧化了,很难粘上锡啊。

网友:
黄花电烙铁

网友:
烙铁头氧化了用铜丝球或者湿海绵清洁,用刀刮很快就废了

网友:
电烙铁调温跟空调调温是一个道理:并不是你设定的温度越高好像焊接能力就越大,跟空调的功率一样,制约焊接能力的是瓦数而不是设定温度。
设定不同的温度其实对应的是不同焊材所需要的温度,设定太高,于焊接无多大助益反而是烙铁头过早氧化的最大元凶。养成习惯,烙铁放下时就调到最低的200°,用时再调起来,可有效保护烙铁头。另外,每次结束前别忘了给烙铁头挂上锡再断电。
以上是个人一点小小心得,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依本人经验,设定350°左右足够用了,我用的是山崎焊丝,明显比其他的焊丝好用。

网友:
我用黄花907就觉得够了,物美价廉。买来4年,断断续续用,烙铁芯和头都依然没问题,还能再战(换了刀头,尖头不耐用)。温度我最高就调350,烙铁头不用就挂锡,长时间等待烙铁就拧到200,为了防止忘断电我还做了个20min自动断电开关

网友:
换T12烙铁,带静置恒温功能的,还要选好一点的焊锡丝,我一直用强力63%的或者80%的焊丝,很好用,也不存在烙铁过热不上锡的现象。

网友:
上个月买了个150w的高频烙6铁国产杂牌,挺好用的,特别适合我这种焊接技术差的人用

网友:
我的也是常年不上  烦死了  不过用的不多

网友:
05年的黄花仍在用,没有换过头,要注意保养

网友:
白光白菜超级好用!

网友:
买个铬头修复膏,然而我用无铅焊丝。,特别好用。,

网友:
黄花907+不知道什么牌的150w电烙铁,黄花用来焊东西,150w用来加热螺丝,因为有的螺丝胶抹多了,不加热真拿不下来

网友:
黄花60w+200w,小的焊原件,大的焊接头,我习惯用马蹄头,普通清理用高温海绵,中度清理用铜丝球,偶尔忘了拔插头烧几天烙铁头烧死用烙铁头复活膏,一般350度都够用了,大焊接点一定用大功率烙铁,而不是高温度,含铅焊锡需要温度更低 更好焊接 焊点更亮,不过为了健康还是用无铅的好

网友:
买白光原装的

网友:
DIY苹果电源的白光T12好用。T12刀头可选的也多。回温也快。

网友:
用过拔插头前烙铁头在松香里反复沾几下,怎么可能不沾锡...

网友:
焊锡要买好点的,会好用很多,现在烙铁头基本都不能刮的,一刮再一烧,分分钟不上锡

网友:
黄花也是很多工厂的首选。
烙铁头现在都是镀合金的,一刮就废了,使用时注意不能干烧,一定要留焊锡在头上,然后焊接过不干净表面后要及时在浸水海绵中擦干净,重新上新锡,一旦有了黑色沉积氧化物,海绵擦不干净的,用镊子什么的小力刮去,不能用高硬度工具。

楼主:
我用的就是黄花200W的电烙铁,是尖头的。不知是不是我用刀刮过了,就上不了锡了,一加热烙铁头立马变黑。

网友:
电烙铁也是学问,
我买了10多把都没搞明白,
但是我看那些修电器的,
根本不在乎电烙铁是否吸锡,
只要它能化锡焊接就行,
因为他们是一手送焊丝的,
不吸能化就行

网友A:
1. 烙铁头有抗氧化涂层,不能打磨,涂层掉了就废了

2. 决定化锡能力的是烙铁的瞬时输出功率(不是输入功率)和烙铁头的大小形状

3. 大焊点和多层板最好用平头不要用尖头

4. 如果有条件,使用焊台焊接。加热性能比单纯的烙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烙铁头有抗氧化涂层,不能打磨,涂层掉了就废了

2. 决定化锡能力的是烙铁的瞬时输出功率(不是输入功 ...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个深圳白光焊台,功率65W不知够用吗?能焊那种公牛插座上的那种比较大的焊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个深圳白光焊台,功率65W不知够用吗?能焊那种公牛插座上的那种比较大的焊点吗?

大焊点150w起步

网友B:
电烙铁、锡线、焊接方法都很重要

网友:
我日常用3元的烙铁,楼主是使用方法不对,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锡线、焊接方法都很重要

这xt头的焊点,白菜白光可以焊。

网友:
用普通20瓦的就可以,天天插电也不会烧死,一般焊点足以应付。再备个70-100的,焊大一点的焊点。新烙铁开用前用另一只烙铁先将新头吃上锡。

网友:
买电烙铁的恢复头(就是一卷铜丝,象家里用的清洁球一样的东西),还有,你烙铁头氧化应该是温度调太高了。我通常是300度左右,除非焊接头才会调高一点,在我说的那东西里擦两下就好了,用完了上锡保护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