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汽油机继续装机

楼主(2021-10-14):
1、左边:加油口、放油口、CDI电源指示灯;
2、右边:油箱通气口、电源开关

3、油路

加油口、放油口、CDI灯

加油口、放油口、CDI灯

通气口、电源开关

通气口、电源开关

内1

内1

内2

内2

内3

内3

内4

内4

内5

内5

网友:
最后图片的是CDI开关?这种三段开关安全可靠不?

楼主:
是双天18通道扩展器电源开关。CDI用一个通道控制电子开关

网友:
楼主装机很讲究!可以作为教程学习了。若是飞飞航线,做一些常规的特技动作,这样装机十分完美!若是飞3D,就要力求减轻每一克重量。电启动装置首先要去掉,死沉死沉的

网友:
用熄火开关控制油门熄火,不建议用断电的方式来熄火。怕意外熄火,在遥控器上把高怠速尽可能设高一些。

楼主:
受教了。先飞航线和简单3d

网友:
通气孔油管在油箱上盘一圈儿

楼主(2023-10-11):
虽然飞的不好,但装机我是很认真的

网友A:
化油器和油箱之间加了一个油滤?不会阻碍供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和油箱之间加了一个油滤?不会阻碍供油吗

油滤还是必要的。要选择可靠的油滤,能有效过滤,且不漏油。定期检查,清洗,必要时更换。

楼主(2023-12-01):
不影响。多重保障确保油无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