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8车越野防倾杆

楼主(2021-10-15):
就这么个钢丝加球头还卖那么贵,果断自己做,3mm钢丝自己弯,4个内径3mm的球头,用超长几米螺丝拧一起,再用4个内径3mm的轮档限位,完事

网友A:
好办法要是跑街的话建议装1.6左右的防倾杆,不然很推头,后边太硬容易甩尾,调到只要不翻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要是跑街的话建议装1.6左右的防倾杆,不然很推头,后边太硬容易甩尾,调到只要不翻车就好

太细的防倾杆压根就没啥作用,跟没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