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27mhz控都能与27mhz接收机连接吗

楼主(2021-10-15):
比如futaba27mhz遥控是不是可以连天地飞的接收机可换的集体晶体有1234几种bind,他们之间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A:
27MHz还分PCM和PPM的,PPM各家基本兼容,PCM各家有各家的制式基本不兼容,当然有些小厂做过兼容大厂接收的高频头。
晶体的话频点对上了就行。比如高频头上是TX27.145MHz晶体的话,接收就装RX27.145MHz的晶体,TX RX最好不要互换,频率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基本可靠的说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MHz还分PCM和PPM的,PPM各家基本兼容,PCM各家有各家的制式基本不兼容,当然有些小厂做过兼容大厂接收的 ...

很详细了,多谢老兄科普

网友:
27m大多是am用的频段吧,那就不分二次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