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 GRYO显示问题

楼主(2021-10-16):
有没有前辈碰到 FUTABA GYRO的显示问题
为什么同样的模型TYPE 也是H1 十字盘

感度 为什么显示不同,是有什么地方设置错误吗?
请前辈们指导指导

网友A:
在linkage menu(关联菜单)下 ,找到 function(功能)选项。将第9通道设定为gyro2,第10通道设定为gyro3,就会有三个陀螺仪感度的调整选项(图2)。

PS:其实任意多余的通道设定一个gyro2或者gyro3,也会出现图2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关联菜单)下 ,找到 function(功能)选项。将第9通道设定为gyro2,第10通道设定为gyro3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关联菜单)下 ,找到 function(功能)选项。将第9通道设定为gyro2,第10通道设定为gyro3 ...

请问 AIL / ELE 两组陀螺感度,会有实质调整功能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关联菜单)下 ,找到 function(功能)选项。将第9通道设定为gyro2,第10通道设定为gyro3 ...

学习了,如果不想他们出现,关闭就可以了对么。这两个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AIL / ELE 两组陀螺感度,会有实质调整功能吗 ?

看陀螺仪,对于mb,vbar等基本没有作用。对于futaba自己的cgy系列陀螺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如果不想他们出现,关闭就可以了对么。这两个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呢

不想出现的话,就在function里把gyro2 和 gyro3 换下去就好。

作用的话,在扶她吧自家的cgy上使用会非常好。可以随时分别调整副翼和升降的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陀螺仪,对于mb,vbar等基本没有作用。对于futaba自己的cgy系列陀螺仪就可以。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你好,请问你在哪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