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供电的正负极有没有大神知道

楼主(2021-10-16):
买了个K8想改在v120do2s上,参照大神的贴,焊好插头上电没反应,我猜是K8的供电没接通

楼主:
本来想买不带侧装的,没买到,买了个带侧装的,多个个按键,线路板也有点区别

楼主:
卖家估计懒得理我

网友A:
这应该算简单问题吧,供电芯片,microusb,都能看出来呀,而且地一般就是大面积铺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算简单问题吧,供电芯片,microusb,都能看出来呀,而且地一般就是大面积铺铜的。

你能帮我标注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我把正极乱通,通到这个电容上灯就会亮,插电脑也能连接,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正极我飞线到这个电容上,灯就亮了,但正常正极应该不是这个点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圈起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正极,但加电没反应,不知道改舵机插头时,把哪里弄断线了

网友:
乱捅也行?万一捅到菊花怎么办?

网友B:
我正想找这种去壳的 jst插头的K8,电调正常插rxb通道就是了还要什么供电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找这种去壳的 jst插头的K8,电调正常插rxb通道就是了还要什么供电通道?

这个插头是我自己改的,改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插头是我自己改的,改坏了

我刚买了4个银燕小舵机,打算复活130X了K8版本的

楼主:
我收了两台v120d02s散件,拼了两台,接收只有一个,剩下一个就打算改k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收了两台v120d02s散件,拼了两台,接收只有一个,剩下一个就打算改k8了

你需要一个万用表,拆之前看看每个插针通的哪里   你拆掉的背后两个大的焊点,分别是正负极

网友A:
没准是多层板。5v走的中间层,毕竟要给舵机供电嘛。你接的那个点是对的,紧临的是5v降3.3v的稳压芯片,(因为后级查了下是3v的稳压芯片),现在这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准是多层板。5v走的中间层,毕竟要给舵机供电嘛。你接的那个点是对的,紧临的是5v降3.3v的稳压芯片,(因 ...

也不是因为给舵机供电,主要是板子小,一般就做四层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是多层板。5v走的中间层,毕竟要给舵机供电嘛。你接的那个点是对的,紧临的是5v降3.3v的稳压芯片,(因 ...

这样可以了吗?我又买了一个K8,就是为了测量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是多层板。5v走的中间层,毕竟要给舵机供电嘛。你接的那个点是对的,紧临的是5v降3.3v的稳压芯片,(因 ...

我也是怀疑会不会是多层板,因为死活找不出线路

网友C:
之前折腾的...

画红线的就是VCC 黑的是 GND

建议你先用万用表量测下导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折腾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