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6 HD静止状态下Betaflight设置里机身不断向右偏转

楼主(2021-10-16):
Mobula6 HD静止状态下Betaflight设置里机身不断向右偏转,重置Z轴和加速计校准后都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飞行的时候,只是推油门飞机也无法正常悬停,同样会往右偏航。

网友:
插眼,我也遇到了,至今没能解决

网友A:
这不是问题,很正常的现像。大多数飞控好像都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问题,很正常的现像。大多数飞控好像都有这种现象。

这是为啥啊……飞控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B:
如果飞机确实完全静止而且软件上在自转,这是肯定不正常的,极有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机确实完全静止而且软件上在自转,这是肯定不正常的,极有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

飞控总是处于各种干扰之中,“完全”不受机械和电磁干扰的环境是不存在的,装机飞行时,飞控是处于一种动态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所以不必太在意静态的这种现像。我之前也注意到了这种现像,为此特地观察了多个飞控,包括同一品牌和不同品牌的,有些动的量大,有些动的量小,有些很长时间才动一次。但装机飞行时,都没有感觉出来。我使用的是手动模式飞行,手动模式用不到加速度计,这种现像,应该是与加速度计相关,是方向的变化,如果你安装了磁力计并且校准了,估计这种现像或许就没有了(只是猜测,我没有磁力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