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k110

楼主(2021-10-16):
最近k110在空中自动向左自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成tlite后情况一样,没有微调

网友:
遥控器没有微调?

网友A:
请排查以下3种故障。1:电机线是否有断裂虚接。2:检查漆包线部分是否破损导致短接。3:电池电压是否正常。个人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有微调,没有打

网友:
换个新电机试试

楼主:
换上无刷了,刚换时没什么问题,后来还是会自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上无刷了,刚换时没什么问题,后来还是会自旋

调一下尾巴感度,应该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尾巴感度,应该会有效果。

大神,怎么调?

网友:
小飞机没必要改尾无刷,飞100个电换几块钱的空心杯不香么?尾无刷摔几下不是摔坏尾电机就是摔坏尾电调,或者线路断了不易察觉

网友C:
我一堆大机但K110还是自己留了三架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堆大机但K110还是自己留了三架飞

一两架还不够吗几乎炸不坏,电池多一点就轮流飞了

网友:
虽然说炸不坏,但是炸过好多问题的,而且古灵精怪,飞是可以飞,仅仅飞起来而已,和新机根本是2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排查以下3种故障。1:电机线是否有断裂虚接。2:检查漆包线部分是否破损导致短接。3: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

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排查以下3种故障。1:电机线是否有断裂虚接。2:检查漆包线部分是否破损导致短接。3: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

因为原来主板烧了尾mos管,换新主板顺便改了尾无刷,刚用时没有任何问题,下午就开始自旋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发贴了,老号登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