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飞控反着装 的 CLI命令行

楼主(2021-10-17):
求助贴  飞控反着装 INAV地面站如何反过来。 也就是所谓的俯仰增加180度。地面站里没有设置项,只能来这里求命令了。大佬们 跪谢了。

楼主:
罗盘调整那里 CW 270 flip这个是飞控默认的。讲道理。这个就是反装飞控并旋转角度270度的意思。

目前飞控在飞机里的位置是:

箭头指向机尾巴   装在飞机腹部倒过来的。

其实只用选CW 180° flip 就可以了。可事实并不是如此

网友:
一图解群愁

一图解群愁

一图解群愁

楼主:
十分感谢。视频虽然没有讲具体的命令。。

但是,,但是,,,但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视频教会了如何寻找需要的命令。

所以冰天雪地 滚转 跪谢。。。问题已经解决。太感谢了。

命令贴出来。。改变飞控滚转方向180的命令

set align_board_roll = -1800 回车
save 回车

完成。。再次感谢朋友 ,感谢万能的51.哈哈哈哈哈

楼主:
相当的感谢。都快绝望了都。弄了大半天了。不知道为什么 INAV里居然取消 要用CLI命令。真的苦了我了

网友A:
inav可以设置飞控安装方向啊

网友B:
直接把飞机倒过来 然后校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可以设置飞控安装方向啊

不是每个飞控都一样,我其他飞控,就有。就这个飞控没有。只有罗盘角度。横滚角度没有设置。看图片。图片都写了。只能CLI命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飞机倒过来 然后校准不就行了

你是让我倒着飞是吧。好吧。老奶奶不扶就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让我倒着飞是吧。好吧。老奶奶不扶就服你

哈哈 飞控直接反装 我干过 用起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