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维修经验分享,请拍砖!

楼主(2021-10-17):
玩穿越一段时间了,从烧坏电调返厂到自己折腾,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分享一下,一起讨论:

以四合一电调为例,包括8位主控芯片和32位主控芯片的电调,分体电调应该原理相似;
当发生电机转动卡顿,或者没有反应,或者不自检,或者烧电机等等故障时,一般大概率是电调故障,检测时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检测每一路三相的6个MOS管是否短路:用万用表蜂鸣档,首先红表笔按到电源正极,黑表笔分别按到三相的焊盘,如果有蜂鸣声音,说明相应相的高(H)MOS管短路;同样方法,将黑表笔按到电源负极,红表笔分别按到三相的焊盘,如果有蜂鸣声音,说明相应相的低(L)MOS管短路;
2.检测出MOS管后,如果直接换好的MOS管,经常还会烧,所以需要进一步检测更多项目,MOS管烧毁,除了外因,比如炸机等原因外,内因也有许多,不排除内因,换上MOS管也容易继续烧,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MOS管门极(G)连接的电阻不正常,多数电调,每个MOS门极与一个10欧姆电阻连接,有些电调会20欧姆左右,有些会是0欧姆左右,无论如何,这个电阻阻值不会太大,如果某个MOS管门极电阻阻值异常大,甚至断路,那么必然导致MOS管工作不正常,常见的就是上电后,电机一转就烧毁,有时导致一相两个MOS都烧短路,有时甚至烧毁电机,出现明火烧焦电调。所以,MOS管门极电阻必须检测;
3、检测换相电路电阻值,黑笔按电源负极,量程为电阻60k以上,红笔分别按每路电机三个焊盘测量阻值,正常情况下阻值都大约相等,一般为50k左右或者10k左右,如果有哪一路的某个焊盘阻值明显高或低,说过这一相相关的MOS管或MOS管驱动芯片异常,或者相关电阻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测。
4、检测MOS管驱动芯片供电电路是否正常,MOS管驱动芯片一般为四个6288Q芯片,支持6到12V供电,供电芯片一般为一个或两个4脚(一边一脚,另一边三脚)降压芯片,三脚一边指向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6到12V输出、接地、电池电压,黑表笔按到电源负极,红表笔接输出引脚,测量通断,如果有短路,极可能有MOS管驱动芯片短路或者降压芯片本身短路,需要排除。
5、检测主控芯片及主控供电芯片是否正常,32位电调主控芯片一般是F051K66,8位电调一般为8BB21,主控芯片是3.3v供电,所以需要有3.3v降压芯片,一般是一个5脚芯片。三脚那一侧两边引脚是6到12V输入,两脚那一侧面向自己,右边引脚是3.3v输出。测量时,黑表笔按接电源负极,红表笔按接此3.3v引脚,蜂鸣器档测通断,如果短路,就可以确定降压芯片本身短路或有主控芯片短路,需要排除。
6、检测电调与飞控通讯接口是否短路,一般电调与飞控都有排插口,找到排插口的M1到M4焊点,红表笔依次按接这四个焊点,黑表笔接电源负极,使用蜂蜜器档测是否短路,如果哪一个短路,就要排除那一路的主控芯片。
7、检测主控芯片工作是否正常:在未接电检测各部分没有短路,电阻正常的情况下,接电检测PWM口电压,接电池,万用表置DC电压档,黑表笔按接电源负极,红表笔依次接排插口M1到M4焊点,测量电压应该为3.3v左右且稳定。
8、以上都检测没有发现问题时,可以接飞控,接电池,通过飞控连接电调调参地面站,测试一下电调的四个主控芯片是否正常读出,如果不能正常读出,就需要重新检测;
9、到这一步,可以接电机测试,一次只接一路,上电后听一下有没有自检音,正常情况下,自检音一般清晰,没有杂音,如果声音较小且有杂音,就要怀疑MOS管可能工作还是不正常,或者性能不好,最好进一步检测。自检音正常的话,可以连接飞控的地面站(我使用的是BF固件),进入“电机”选项中,通过鼠标推动滑块测试电机转动是否正常,一开始稍稍推动一下,转动起来后立即停止,用手摸一下电机是否发热,不热的话,逐渐增加转动时间和速度,重复检查是否正常和发热情况,不要一开始就高转速转时间长,有可能会烧电机的。测试好一路没有问题后,再断电,焊接下一路,一路一路测试。切记切记,电机不能上桨。
10、四路都正常的话,可以装机试飞了,使用电调应该使用的电池,先平稳飞,感觉电调工作是否正常,然后急加油急收油,感受机子是否有明显抖动等情况,之后做一些横滚,筋斗等满油门动作。最后,如果在草地等软地面的飞场,可以做一些轻微摔机测试,从半米以下的高度,直接上锁摔下,重复几次。这样测试几个电后,一般说明修的不错,不放心的话,可以多测试几天。

维修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点:在MOS管驱动芯片取下,没有重新正确焊接上的情况下,一定不能接电池,否则很容易导致那一路的MOS管短路烧毁,直接导致电池正负极短路,后果严重。
2022.11.28再次补充:
在不接电检查都感觉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接电检查:电调不接任何其它设备,接电池后测量每个电机焊盘电压,电压一般是不超过0.5V,如果有的电机焊盘电压明显高于其它焊盘,要做进一步检查,可能的故障原因如下:
a.该焊盘那一相的两个MOS管中,直接与电池正极连接的那个MOS管(高端MOS)可能异常,截止阻值偏低,导致该焊盘有电压降;
b.与该焊盘直接连接的那个电容(该电容一盘靠近焊盘,另一般连接二极管)短路或局部短路,导致12V电压与焊盘导通;
c.该焊盘所在那一路的MOS管驱动芯片故障,可能内部短路,导致12V(一般是)与焊盘导通;
d.该焊盘连接的换相电阻断开,导致该焊盘由电路逻辑加高电压,这种情况一般在不接电时,检查换相电路就会发现。

网友:
老师傅了

网友A:
强啊,赞一个。只是现在32位的电调固件是闭源的,要是主控烧毁了就没有太大维修价值了

网友:
8BB2就是原来的Silabs的C8051F36x内置3路以上PCA, md这帮厂商愣是靠这套老固件吃了十几年饭

网友:
感谢提供,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啊,赞一个。只是现在32位的电调固件是闭源的,要是主控烧毁了就没有太大维修价值了

32位电调一般比较贵,特别是电流大的,还是很值得修的。主控烧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同型号料板上的主控替换,有些厂家出的电调,不同型号的主控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可以替换使用。还有些32位电调,支持开源电调固件AM32,比如曼巴、翼飞、化骨龙等的一些型号。之前我有一个化骨龙电调的四个主控都烧坏,我购买了四个新主控,使用开发板刷了AM32固件,目前还在用,感觉很好用,只是一开始用开发板刷麻烦一些,后续升级与BL32操作是一样的。

网友B:
真的很详细,可惜只有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详细,可惜只有文字。

自己有坏的电调的话,对照文字操作,如果都能搞定,基本上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2022-03-03):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2022-06-01):
感谢提供,做个记号。

网友(2023-02-20):
说的很好 但是我不会

网友C(2023-12-17):
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使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并设置好过流保护电流,设小一点,比如0.5A。根据油门情况在适度设大一点。我在调试电调程序时,用此方法没烧过一块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