鳞酸铁锂电池咨询

楼主(2021-10-17):
买了几节18650的灵酸贴锂电池,标称3.3v  充满3.65v  放电截止电压2.0v ,到手后测得电压3.46v,于是恒压3.65开始冲,一分钟直接充满了,感觉不对,于是问卖家,卖家说他发货前帮我充满了,灵酸贴锂电池充满到3.65后,很快会自动落到3.4左右,其实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的,这如果按普通锂电池来说的话,明显就是电池质量不行的表现啊,但是我还是没拆穿他,接着问,那放电到多少电压就需要充电了,店主说2.0v   我去,2.0不是放电截止电压嘛,按我们航模锂电池的逻辑,标称3.7,充满4.2,放电截止2.4,  没人会把航模锂电池放到2.4再充吧,不都是放到标称再充吗,  大家看看,是我被老板忽悠了,还是这种灵酸贴锂电池就是如卖家所说的这样呢。

网友:
好像是会从3.65掉下来的,掉多少忘记了,但不像锂聚那样可以稳在4.19什么的

网友:
我的用了几年了,3.65很快会下降,3.4至3.2会保持一段时间,放电不能低于2.0,一般2.6就开始充了

网友:
充放电区间3.65----2.0V没错。好的磷酸铁锂电池内阻低,2000次以上寿命(比如美国A123,BYD等),充满电压能在3.5以上甚至3.6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几天甚至几十天)。
差点的电池或二手寿命不长的,充到3.65,一拔充电器很快就降到3.4V左右了,但也能用。实际电池看内阻和容量,磷酸铁锂一致性是硬伤,没法。

网友A:
我的vtc6都是充到4.2放到3.0

网友B:
多查资料,多实践。店主说的没毛病,放电一般到3.0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查资料,多实践。店主说的没毛病,放电一般到3.0就差不多了

店主说放到2.0v

网友:
电池没问题,一般放电是从3.4以下开始。放电曲线非常平滑。

网友:
店主说的没问题,磷酸铁锂满电是挺容易掉压的,放电到2v比较极限,容易坏,一般3v就放出了大部分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vtc6都是充到4.2放到3.0

你这不是铁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vtc6都是充到4.2放到3.0

vtc6就不是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

楼主:
我也觉得不应该放到2.0,放到2.4比较稳妥,谢谢大家

网友:
是的 3.6V待不住,充完一会就3.4了。但3.2-3.3之间很耐用。 最低2.6充电比较保险。但资料都是说能冲到3.65 单我用着确实也不能保持3.65

网友:
用过磷酸铁锂,充电后就是这样,放电曲线平台在3.2-3.3左右。

网友:
我一般都是3.1就充电,看充电容量基本上已经超过80%了。剩下的电量也没有必要去压榨,又不是家里揭不开锅。再说了我是遥控器用,谁敢把电用光

网友:
正巧最近DIY了一块电池,卖家的说法和你说的一样。而且我用的平衡冲,冲满电拔掉,放一上午之后,又能充进电。感觉他们说的也不是托词,说明鳞酸铁锂电池确实放置后电压会下降(没用万用表测哈,因为。。。。我的电池是15A的,充一次电要2天。。。平衡充太小了)

网友:
小电流放电应该不低于3V,大电流放电可以放到2V

网友:
楼主不熟悉这个电池,店主说的没错

网友:
我国庆也搞了个4S的   用天津力神  20AH的电池块  B6平衡冲。有充电到3块3.34就一直上不去,有1块没一会儿就到了3.61的电压。然后就基本没有电流冲进去了

网友C:
感觉你的电池没有问题。我的磷酸铁锂充电截至3.65V,充到截止电压停止充电后放置一段时间电压会下降到差不多3.4V左右,飞几个起落电压会一直维持3.2V左右基本不变化。快没电的时候电压会下降到2.8V以下,如果继续放电,电压会很快掉到2V以下。这就是磷酸铁锂的特性,3.2V平坦的放电平台,没电的时候会突然没电,电量几乎不能用电压来测量,只能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