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4冲发动机

楼主(2021-10-18):
OS4冲发动机活塞到上止点齿轮点应该在吗方向是正上方还是正下方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说正上方或者正下方都行,实践中只能对正下方,正上方被挺柱挡住看不到。再修正一下,是在挺杆延长线上,不是正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正上方或者正下方都行,实践中只能对正下方,正上方被挺柱挡住看不到。再修正一下,是在挺杆延长线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