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hz天线该多长

楼主(2021-10-18):
请问,
27mhz的天线最佳长度是波长的1/4吗,那样要两米多,但是似乎没见人用过那么长的,那么短一些的话多长合适呢,给豹2做双天线用。
另外天线就是普通导电材料吗,多谢

网友A:
标准1/4波长GP天线长度就是2.5米。只是接收天线的话,阻抗不匹配也不会烧元件,只是增益小而已,短多少无所谓。

网友B:
现在27M的遥控器感觉都是玩具级别啊

网友C:
一般在天线根部加一个加感线圈可缩短天线长度,或者在天线中部串入加感线圈效果更好,以前用27兆频率遥控时都这样使天线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27M的遥控器感觉都是玩具级别啊

是vstank的天线,算半个玩具吧,涂装非常好,但是操控稀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天线根部加一个加感线圈可缩短天线长度,或者在天线中部串入加感线圈效果更好,以前用27兆频率遥控时都 ...

欧欧,还真的,谢谢老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1/4波长GP天线长度就是2.5米。只是接收天线的话,阻抗不匹配也不会烧元件,只是增益小而已,短多少无所 ...

欧欧,知道了,谢谢老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天线根部加一个加感线圈可缩短天线长度,或者在天线中部串入加感线圈效果更好,以前用27兆频率遥控时都 ...

是的,一般根部用加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般根部用加感

加感只是“骗”前级我后面负载阻抗平衡啦,对发射接收的效率是没有提高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感只是“骗”前级我后面负载阻抗平衡啦,对发射接收的效率是没有提高作用的。

是的,只是为了前后“匹配”,辐射出去的信号其实没增强多少。

网友:
我以前用27MHZ的设备,发射和接收原装天线也就1米多长,别的40MHZ设备后来买过日冠变频接收机天线就短得多,大概0.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