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欧兰斯(761-2)背推机心情副翼

楼主(2021-10-18):
欧兰斯三通背推滑翔机,心情来了就心情一下副翼,增加一点操控性,毕竟同类型的蓝箭4通滑翔机,要500+呢。。。所以。。就改改吧。。。

【欧兰斯(761-2)背推机加装副翼测试-哔哩哔哩】https://b23.tv/XoLW3U

网友:
联动创意 不错

网友A:
你增加的复杂结构还不如Y线再上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增加的复杂结构还不如Y线再上一个舵机。

没这种小舵机了

网友:
铰接点可以再往外移一点,斜拉不稳定

网友:
不如十字盘过度,简单可靠、力矩均衡

网友B:
复杂成这样不如一边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成这样不如一边一个舵机

这个小舵机只有一个,是原来给迷你P51备件用的,再单买一个不合算。。。

网友:
联动点外移,用圆盘或者十字盘,尽量走直角……

现在这么大的斜角,上下舵量会相差比较大。

网友C:
我试过软一点钢丝加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软一点钢丝加套管

试过,这个角度有点刁。。。用套管弯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