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的控,MB 5.0救机如何设定

楼主(2021-10-18):
我是的JR XG8,研究了好久,用的是831B标准接收,不知如何设定,可以切换到救机模式,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在救机界面,拨7通道摇杆会有反应,感度通过7通道的行程来调整

网友:
不知道mb救机好用不,和vbct比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救机界面,拨7通道摇杆会有反应,感度通过7通道的行程来调整

大佬Mb救机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Mb救机好用不

就那么回事,和想象有点差距....飞的高不用救,飞的低救不起,领会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那么回事,和想象有点差距....飞的高不用救,飞的低救不起,领会一下,

那不是和vbct救机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和vbct救机差远了

没用过vbct的,也没有真正用过救机的功能
我是这么认为的,紧急救机一般也是快炸的时候
那个高度我估计翻正应该是很快
但正过来估计已经在地上了,哈哈哈哈

网友C:
vbc救机yyds ,救机先顶螺距,何来低了救不起一说,不会设置别怪东西不好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c救机yyds ,救机先顶螺距,何来低了救不起一说,不会设置别怪东西不好好嘛

我看到摩友vbct救机好牛逼的,马上翻正上升一点

网友:
MB救鸡也是能先顶螺距,看你怎么设置而已。。救鸡都是差不多的,话说只要成功那么一下不就出本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c救机yyds ,救机先顶螺距,何来低了救不起一说,不会设置别怪东西不好好嘛

讲的好像MB不顶螺距一样

网友:
调到速度最大基本可以做到秒翻正,救机是飞花眼飞迷舵用的,谁说没用

网友:
  mb 的最大翻平速度是400度每秒,只要你不是下冲动作要贴地了基本都能救

网友(2021-11-19):
MB陀螺仪救机通道是第七通道,JR遥控器找到第七通道,名字不是在用的可以随便取比如AUX7,并设置一个开关键,一般多数用两段式开关。

网友D:
在设置救机选项前,一定一定要确认设置选单K点 正负螺距LED灯 颜色正确(如果不正确用遥控改灯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设置救机选项前,一定一定要确认设置选单K点 正负螺距LED灯 颜色正确(如果不正确用遥控改灯色)

用遥控怎么改灯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遥控怎么改灯色

尾舵或副翼摇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尾舵或副翼摇杆啊

具体怎么操作,我现在的就是正螺距是红灯,负螺距是蓝灯,是在k的设置里用尾舵或副翼杆就能改变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怎么操作,我现在的就是正螺距是红灯,负螺距是蓝灯,是在k的设置里用尾舵或副翼杆就能改变灯吗

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怎么操作,我现在的就是正螺距是红灯,负螺距是蓝灯,是在k的设置里用尾舵或副翼杆就能改变灯吗

还有哦,无刷调速器(电调信号线)要插在MB CH5通道必须!!CH5通道是野兽控制油门信号的地方(包括救机翻正给出的油门控制信号,及定速功能的油门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哦,无刷调速器(电调信号线)要插在MB CH5通道必须!!CH5通道是野兽控制油门信号的地方(包括救机 ...

试了试,还是改不了灯的颜色,进去k里面设好螺距后打副翼没有任何反应,打尾舵是调整螺距的大小,还是改变不了正螺距是红灯负螺距是蓝灯

网友:
括号里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试,还是改不了灯的颜色,进去k里面设好螺距后打副翼没有任何反应,打尾舵是调整螺距的大小,还是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的版本不支持啊,我是控照你图片的方法,我的是铝底座的3点几版的m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是推螺距到最高或最低点是,是用尾舵来调整螺距大小的,并不是你图中所说的用副翼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是推螺距到最高或最低点是,是用尾舵来调整螺距大小的,并不是你图中所说的用副翼调整 ...

救机的MB 是MicroBeast Plus PRO V4 ,亚拓套机的需要付费升级救机功能的,4.1.X以后的版本 3.X 没有这个功能 对应找使用自己设备的说明书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救机的MB 是MicroBeast Plus PRO V4 ,亚拓套机的需要付费升级救机功能的,4.1.X以后的版本 3.X 没有这个 ...

原来是这样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