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今年第三架幼兽V2

楼主(2021-10-19):
之前装的两架由于各种原因损耗了,总共飞了近两百个起落,感觉这架飞机用来练习还是比较合适的,又装了第三架,希望再能飞一百个起落。

第二架幼兽飞行练习视频:

网友A:
双凸翼型吗?用3S 1500电池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凸翼型吗?用3S 1500电池可以不

是平凸翼型的,3S1500可以飞,可能机头要加点配重。

网友B:
白板机吗?什么价,看着很不错啊用来入门练习,有没有带飞控

网友C:
请问这个电池是上面翻盖安装还是下面安装啊?机翼是一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板机吗?什么价,看着很不错啊用来入门练习,有没有带飞控

不是白板机,买回来经过简单拼插就可以安装好,一百多块钱,不带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池是上面翻盖安装还是下面安装啊?机翼是一体的啊?

电池装在机头翻盖的地方,机翼是两边分开安装的,尾翼也是用螺丝固定安装。

网友D:
都飞了这么多起落了,可以升级了呀。

楼主:
泡沫机经常拼插容易损坏,影响使用寿命,所以我把机翼和尾翼全部用泡沫胶粘好固定,这样可以飞得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飞了这么多起落了,可以升级了呀。

是可以升级了,装这架飞机是平时用来休闲飞一下,顺便练练手,以免手生疏了。

楼主:
这架飞机用料很扎实,模具做得也很精准,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机翼上面的贴纸粘不平,需要自己重新贴纸,或者用颜料自己作涂装,问题不大,瑕不掩玉。

网友E:
楼主对泡沫胶的用量真是豪横,但是胶多了反而不是好事,第一溢出来的胶增加重量和阻力,第二干得太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机经常拼插容易损坏,影响使用寿命,所以我把机翼和尾翼全部用泡沫胶粘好固定,这样可以飞得久一点。

我的幼兽也差不多飞了半年,每周不下雨就飞3-5块电池。也炸作死了好多次,修修补补还能飞。有点心得可供参考和共享
看了你的图片,估计也对很多部位进行加强。这款飞机原装拼接工艺,就是个垃圾,强烈建议检查和重新粘贴加强。对于垂尾和主翼,我是直接粘死。只保留主翼插销安装功能。机头电机座也要检查并胶水加强。机头部分建议碳纤维加强,减少炸鸡后的泡沫机头大幅变形。
操控激烈的话,建议主翼上斜支撑加强。设置各个舵面指数和曲线。
起落架建议更换成铝架+5MM以上轮子,适应草降,有条件上充气大脚轮。
以上加强措施,在于动力预案足够,不差这点分量。
电机省钱用微风、东星威,有钱上朗宇X。XXD电机实在动力腰斩。。。。
电调上好盈、银燕,杂牌电调有小油门有虚位。
不建议上襟翼、、、对于幼兽基本是个摆设,还极易失速。。。
电池我只用杂牌1300-1500,偶尔1800,幼兽对电流要求不高.重量完全压得住机头,重心没问题。而且电池减重效果明显。
最后。。。。。最后强烈建议上飞控。主要是用来紧急情况下救机的。玩模型的都是作死鬼,不断的挑战危险的边缘。加个飞控多个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白板机,买回来经过简单拼插就可以安装好,一百多块钱,不带飞控。

那这机简直入门神器啊,冲浪者还100多呢

网友:
这机X宝还是不便宜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泡沫胶的用量真是豪横,但是胶多了反而不是好事,第一溢出来的胶增加重量和阻力,第二干得太慢啦

我是尽量少用胶,这样可以干得快一点,不过该用胶的地方还是要多用一点。

楼主:
有几个地方要用纤维胶带和泡沫胶加强一下:机翼和机身前面的插座,方向舵连接处,前后起落架,舵角与舵面安装处。这样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飞机用微风的设备即可,要求不高:
xxd2212(kv1000-1400),xxd30A电调,浩业9×6桨,辉盛9克舵机,3S2200mah锂聚合物电池。
电机座已经做好下拉和右拉角,直接装上就行了。
用2200电池基本上重心不用调整,飞的时候稍微微调一下升降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X宝还是便宜的哦

这个机X宝最便宜165可以买到,确实很超值,飞得好的话100个起落没什么问题,很结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