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贴:电调供电线断了

楼主(2021-10-19):
    朋友一台LOGO550,用好盈120A V4电调,上礼拜出现空中降动力保护,下来后电调滴滴两声报警发烫,不过等温度下去后又可以飞,不过一旦做翻滚动作就保护。开始怀疑电池跟连接插头焊接,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发现电调的电容也非常烫手,就想着会不会电容失效,就拆下来更换了2个红宝石的ZLH系列35V 1000UF,想着比原来的容量大应该没问题了,不过原配的拆下来电桥测试也是好的,心里一直打嘀咕。
    第二天星期六朋友约了去飞,头2个起落还好,就算是做钟摆动作也没有保护,下来后电调温度正常,就是更换上去的2个电容严重发烫,还是没想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到第三个起落突然空中没了动力,好在当时飞机在正飞状态五六米高度掉下来,只是摔断了脚架,接着打开头罩发现电调供电线断了!!开始以为是焊接部位不合格,但是回到后拆解发现是电调外壳出线位置断,应该是长期摇晃导致,以为朋友用的AS150头,电池跟电调连接后2个插头没有任何捆绑任其摇晃,长期导致电线出现内断,但是没有完全断裂,在大动作产生大电流的同时,必然导致供电不稳定,而滤波电容则为稳定供电而大电流充放电导致严重发烫。

    建议各位飞友,飞机上任何导线都务必捆绑妥当,避免因小失大

网友:
类似的不时断动力的故障,在碳纤侧板的飞机上也要排查一下电调输出线是不是被碳板切破了

网友:
你这个有够奇葩,我以为我陀螺仪震断排针已经够奇葩了,没想到还有震断电源线的

网友:
这类隐患都是很难排查的。我一个无人机,间歇性的打侧飞时候飞机抽风,瞬间会失控2秒。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排查遥控器时候,发现电源线压在电路板下面,和电池仓链接部位就剩了几根电线连着。偶尔的会有电流变化导致信号干扰。重新焊过后再没出过问题。